深度解读制砂机常见故障及解除方法

楼主(2014-12-11):
制砂机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1.制砂机内部出现异常碰撞和响动。制砂机在工作时物料在破碎腔内受到叶轮和反击衬板的击打和冲击,长期使用后设备的反击衬板和叶轮装置的连接螺栓会产生松动,甚至造成易损件脱落,这时就容易产生零部件的相互碰撞,出现异常噪音;要进行设备停机检修,将易损件重新紧固,保证设备运转正常。
2.制砂机在工作时机体产生剧烈摆动。制砂机的主要易损件为高速旋转的叶轮装置,当叶轮受到严重磨损后,容易操作制砂机工作时机体摆动过大的现象;另外,设备喂料粒度过大,排料流道内有物料堵塞也是造成制砂机机体摆动的原因,在检修时要及时对磨损的叶轮进行更换,间隙给料粒度,保证均匀连续的供料,并清理设备物料传输通道,保持设备畅通。
3.制砂机轴承过热。轴承过热一般是由于润滑油剂添加不足造成轴承磨损或者轴承部位进入粉尘造成的,具体的解决办法是要定期对轴承添加润滑油剂或清洗轴承,更换损坏的轴承,保证无粉尘进入。
4.制砂机空转阻力过大。设备在启动后要进行短时间的空转运行,在空转正常后才可开始喂料生产,当空转时轴承上密封盖内塞入过多物料时,会产生较大的空转阻力,此时要打开上密封盖清除堵塞的物料,保证设备运转稳定。
5.制砂机的成品粒度过大。制砂机排料口三角带过松容易造成成品粒度过大,要及时对排料口尺寸进行调整,拉紧三角带,保持出料口尺寸一致,成品粒度均匀。
本文来源:http://www.fuhepo.com/news/1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