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SD610在油压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4-12-22):
一、前言
油压机的工艺过程一般分为空程快速下降、慢速下降、工作加压、保压,卸压回程、浮动压边及顶出等动作,各个动作所需要的工作压力和流量是不同的。在定量泵的液压系统中,油泵马达以恒定的转速提供恒定的流量,而工作所需压力和流量大小是靠压力比例阀和流量比例阀来调节的,通过调整压力或流量比例阀的开度来控制压力和流量的大小。多余的液压油通过溢流阀回流,此过程叫高压截流,据统计由高压溢流造成的能量损失高达36%~68%。
二、油压机简介
油压机(压力机的一种)是一种通过专用液压油做为工作介质,通过液压泵作为动力源,靠泵的作用力使液压油通过液压管路进入油缸/活塞,然后油缸/活塞里有几组互相配合的密封件,不同位置的密封都是不同的,但都起到密封的作用,使液压油不能泄露。最后通过单向阀使液压油在油箱循环使油缸/活塞循环做功从而完成一定机械动作来作为生产力的一种机械。
三、SD610电液伺服系统简介
电液伺服系统,将原有溢流较大的定量泵-异步电机系统替换为现有的精密伺服液压系统,实现液压油的按需供给特性,使得新的液压系统几乎没有溢流,其构成主要由如下部分:
1.驱动器
驱动器针对电液伺服特性采用独特的电机控制算法,实现压力、流量快速平稳控制。具有大裕量设计,高温环境不运行,安装调试便利等特点。
其中我司针对恶劣工作环境,开发出液冷系列驱动器,具有耐高温、抗腐蚀、不易受环境影响等优点。
2.电机
永磁伺服电机采用最新一代稀土永磁材料,具有体积小、惯量低、高性能、高效率、低噪音、快速响应、运行平稳、控制精度高、过载能力强、在连续负载中节电效果明显等特点。
3.油泵
电液伺服因使用环境及要求不同,可采用齿轮泵、柱塞泵及螺杆泵。
齿轮泵:抗污染能力强,使用寿命长,自吸性好,结构简单,维护方便。
柱塞泵:精度高,密封性好,工作压力高。
螺杆泵:噪音低,转速高,脉动小。
4.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可分为电流型(4~20mA)、电压型(0~10DC),在选配时要参考其产品的灵敏度、偏移量、线性、滞后性等参数,因反馈信号直接影响系统的性能,尽量选用高精度、高灵敏性、线性度好的品牌。
四、SD610电液伺服系统接线图及现场照片

五、参数设置
1.电机参数自学习

功能码号

设定值
功能码名称
说明
Pr9.02
电机极对数
极对数=级数/2
Pr9.03
16.5
电机额定功率
Pn=Ne*Tn/9550
Pr9.05
电机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是功率的2倍
Pr9.06
电机额定频率
F= Ne*P/120
Pr9.07
电机额定转速
根据电机铭牌确定
Pr9.24
电机自学习选择
动态自学习
当把Pr9.24设成2时,此时驱动器自动进行电机参数自学习,当显示为数字时,电机参数自学习结束。
2.功能参数设置:

功能码号

设定值
功能码名称
说明
Pr1.03
压力传感器量程
根据压力传感器设置
Pr1.04
压力传感器反馈信号
0-10V模拟量
Pr1.07
压力10V对应最大量程
客户自行设置
Pr1.09
流量10V对应最大转速
客户自行设置
Pr1.10
底流
默认值
Pr1.11
底压
默认值
Pr2.02
伺服启停信号选择
端子使能控制
Pr7.01
点动速度设定
客户自行设置
六、调试说明
1.设置完参数时,按下驱动器JOG点动按钮,判断电机方向。如果电机反转,请任意掉换两根电机线,然后重新电机参数自学习,切记一定要先判断电机方向。
2.调试时注意监控U-01、U-02、U-03、U-04、U-05和 U0-12的值。
3.设置参数时,请把请将使能关闭,确保绿色的Run灯在熄灭状态,因为在Pr2.02=1端子使能情况下驱动器参数无法设置。
七、总结
伟创SD610电液伺服系统能够实时检测来自油压机数控系统的压力和流量信号,实时调整各个工况动作所需的马达的转速,让泵输出的流量和压力,满足系统的需要,而在非动作状态时,让马达低速运行,真正做到要多少给多少,节能空间巨大。伟创SD610电液伺服系统在满足客户性能、稳定的前提下,还完美的解决了客户的成本、效率、油温、精密等要求。电液伺服驱动技术是未来油压机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