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冲床上的应用

楼主(2014-12-23):
引言:

      冲床广泛应用于汽车、五金、仪器仪表、航空、军工、电机、家电、农业机械、IT、电子、电器、家具等制造行业;可实现各种冷冲压工艺,如冲裁,弯曲,浅拉伸,成型,铆接,校正等,是加工各种零件必不可少的大型锻压设备。根据外形结构冲床可分为:开式机械压力机,开式双点机械压力机,闭式、半闭式单/双点机械压力机等系列。随着工业技术的高速发展,冲床行业也显示出巨大的生产力;企业成本意识的提高和变频技术的普及,冲床变频改造显得尤为重要。

应用现场及设备:

应用现场工艺要求:

      欧科传动PT200系列变频器,是基于DSP的高性能矢量变频器。AVR自动稳压功能保证变频器直流母线出现较大变化时仍保持输出电压稳定。自动限流功能通过检测输出电流大小,将电流限制在参数设定的电流范围内,减少变频器跳过流报警的次数。0~400Hz无级调速,能适应各种零件的加工。丰富的I/O端口功能和控制命令源选择,使得变频器接线及控制更简单。

利用产品的何种功能解决此应用要求:

      该设备主要用到变频器的低频高转矩功能,能保证雕刻机在电机转速较低的情况下,满足对石材的切,削功能。运行转速一般在0-24000r/min,对应的变频器运行频率为0-400hz,这要求我们变频器能够在这个范围内随意调整,另外对加减速时间要求较高,要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变频器对电机转速的调整,这要求我们的产品要有较强的过流和过载能力。同时该设备还要求变频器转速稳定度高的要求,即使在较高的频率下工作,也能使电机的转速保持的较为平稳。

电气接线图,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如下:

此工况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注意事项等:

1、电机启动的加速时间没有特殊要求,但减速时间要适当延长,因为停机时飞轮的惯性比较大,时间太短容易造成变频器跳过压或过流保护;

2、冲床设备冲击电流大,建议变频器放大一档使用,

3、如果变频器在滑块下行冲压工件时出现过压情况,考虑加装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

4、变频器、电机应有良好的接地;

http://www.powtech.cn

网友:
如果我们坚定的走面向消费者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我们首先要看懂智能硬件市场。
埋怨自己的产品或者简单的去嘲笑他人的产品都是要被时代抛弃的。
完美产品的背后是彻头彻尾的产品主义,以绝对的产品力来征服消费者
无线物联网解决方案商顺舟科技CMO肖震的观点是,智能化市场需要一个大家参与的产品,而不是完美的产品。一个产品最重要的是如何创造人们的参与。吸引第一批极客的关注和买单,吸引媒体的关注,吸引投资商的关注,共同参与进行社会化营销,把产品做的更符合大众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