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车时不可不考虑的事——轮胎构造以及胎侧参数解读

楼主(2014-12-23):
轮胎结构

胎面(直接和路面接触的部分)

厚橡胶层为胎面与路面间提供了界面。耐磨橡胶可以保护胎体和带束层断裂和影响,延长行驶寿命。

胎肩(轮胎肩状突出部位)

胎肩位于胎面与胎侧之间,肩部橡胶最厚,因此,该设计必须允许轮胎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容易扩散。

  胎侧(轮胎的侧面)

这部分位于肩部和胎圈之间,具有良好弹性的胎侧保护着胎体,并提升驾驶体验。轮胎的型号、尺寸、结构、模型、生产公司,产品名及各种特征都将在此进行说明。

胎圈(直接和轮辋接触的部分)

胎圈把轮胎附在轮辋上,在接口处包覆帘布。胎圈由胎圈钢丝,胎圈,胎圈包布和其他零件组成。胎圈的设计一般是能够胎圈紧凑地绕着轮辋,并保证万一气压突然膨胀时,轮胎也不会脱离轮辋。

胎体(轮胎结构)

作为轮胎最重要的结构,整个内层帘布被称为胎体。胎体的主要作用是维持气压,垂直负荷同时吸收震动。
缓冲层或带束层(位于胎面与胎体之间)
缓冲层是位于胎面与胎体之间的一个帘布层,用以保护斜交轮胎的胎体。缓冲层可减少震动,防止断裂或防止直接来自于胎体对胎面的伤害,同时也能防止橡胶层与胎体之间的断裂。

带束层

是子午线轮胎或带束斜交轮胎的胎面与胎体之间的一个强化层。它的功能与缓冲层相似,通过紧紧包裹胎体,以增加胎面的刚性。

内部衬里

内部衬里是由一层橡胶组成,它可以防止气体扩散并代替轮胎内部的内胎。内部衬里一般由一种被称为丁基橡胶的合成橡胶或聚异戊二烯的各种橡胶组成,内部衬里可保持轮胎内部的气体。

胎侧参数

许多驾驶员并不了解自己车上用的或准备购买的是什么类别的轮胎。如果同一辆车上用了不同胎体的轮胎,会影响车的使用性能。因此,在换轮胎时最好先了解一下自己车上使用的是什么胎体的轮胎,如果是半钢丝的,仍然选用半钢丝的,如果是全纤维的,就仍然选用全纤维的。
下面是钢丝、尼龙和纤维的表示方法,它们铭刻在轮胎的胎壁上。

STEEL——钢丝;

NYLON——尼龙;

POLYESTER——纤维

每一条轮胎的胎壁上都镌着该条轮胎的构造详情。也就是说,这条轮胎的胎冠是由几层xx制成,而胎侧是由几层xx构成,使人一目了然,一看便知。

      例如:普力司通195/50R15 T1花纹轮胎胎侧上的“PLIES(2POLYESTER+2STEEL+NYLON)即指此轮胎为半钢丝子午线轮胎,它的胎冠是由二层纤维帘布和二层钢丝及一层尼龙制成。

又如上海回力185/70R13轮胎,它在胎侧是这样刻的:

TREAD:2PLIES POLYESTER

(胎冠) (层级) (纤维帘布)

2PLIES STEEL

(层级) (钢丝)

SIDEWALL:2PLIES POLYESTER

(胎侧) (层级) (纤维帘布)

也就是说这条轮胎的胎冠是由二层纤维帘线和二层钢丝制造的;而它的胎侧则是由二层纤维帘线制成。

      又比如 185/70R14(88H707花)是这样表示的:
TREAD:POLYESTER1 + STEEL2 + NYLON2
(胎冠)(一层纤维帘布)(二层钢丝)(二层尼龙)
也就是说这条轮胎的胎冠是由一层纤维帘线和二层钢丝及二层尼龙帘线制成。

又比如美国固特异185/70R13(86S)轮胎,它是这样表示的:

TREAD:3PLIES 1POLYESTER+2STEEL

SIDEWALL:1POLYESTER

也就是说,这条轮胎的胎冠共有三层,即一层纤维帘线和二层钢丝制成;而胎侧是由一层纤维帘线制成。

再如,山东威海的三角牌轮胎165/70R13(79S·TR266花纹)是这样表示的:4PLIES(2STEEL+2POLYESTER),也就是说这条轮胎的胎冠是由二层钢丝和二层纤维帘线共4层组成。

胎冠和层级数越多,它的耐刺、载重等性能越优秀,但散热较慢。胎侧的层级数太少,一是胎体强度不够好,显得胎侧太软,容易被割伤,一是抗撞击能力差,极易被坚硬物撞击坏。但散热和吸震性能好。

每一条轮胎上,在它的规格型号后面都有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一组混合数字,如:185/70R13 88H、185R14 90S等,其中的“88H”和“90S”即是轮胎的载质量和速度级别。“88、90”是载重代号,“H、S”是速度级别代号。
因为每一条轮胎在生产过程中,都是严格按照有关该条轮胎的固定技术指标设计生产的,因此,它的载质量和速度级别都有它的临界限。在设计生产过程中不但要考虑每个部位的胶料配方,同时还要考虑胎冠的花纹及花纹的深浅、胎冠和胎侧的用料及层数,还要考虑升温、散热等复杂因素。所以,轮胎上所标出的载质量和速度级别是该条轮胎的最高载质量和最高速度级别。在使用轮胎时,最好不要超过它的最高限度,否则,会降低轮胎的使用寿命,严重时会发生恶性爆胎翻车事故。
轮胎上的载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叫“工作量”即:

工作量=载质量(W)x速度(S)

从这一公式中可以看出,排出客观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轮胎的工作量是固定的,如:185/70R13 88H轮胎,它的工作量=560(kg)×210(km/h)=117600。如果它的速度慢一些,那么,它的负荷可以增大一些,如果它的负荷减小一些,它的速度可以快一些。但经验证明,轮胎的行驶速度在40km/h以下时,轮胎的负荷可以相应增加,当轮胎的行驶速度超过100km/h时,其负荷应相应减少。

轮胎的速度代号

代号安全速度(公里/小时)
P 150
Q 160
R 170
S 180
T 190
U 200
H 210
V 240
Z 〉240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轮胎代号系统

 195(1) 70(5) R(6) 14(3) 86(7) H(2)

1.胎宽:用英寸表示交*帘布层胶胎,或用毫米表示(子午线轮胎)

2.最大允许速度

3.轮辋直径,用英寸表示

4.最大载重能力,用当量帘布层数表示(4PR轮胎强度相当于
4层棉帘线)

5.纵横比(胎高/胎宽),用百分比表示

6.子午线轮胎

7.载重能力(功率利用指数)

最大允许速度代号和速度 代号 速度(公里/小时)

K110  L120  M130  N140  P150  Q160

R170  S180  T190  U200  H210  V240  Z240或以上

载重能力 代号 能力(千克/胎)
78-425  80-450  82-475  84-500  86-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