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振动给料机怎么维护及调试?

楼主(2014-12-25):
河南红星矿山机器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有破碎设备,制砂设备选矿设备磨粉设备,建材设备五大系列产品。同时公司可为用户提供项目设计,工艺流程设计,标准和非标准产品设计及生产。红星公司用产品抢占市场,用服务创造市场,用品牌引领市场。“铸红星品牌,让用户满意”是红星公司永恒的追求。
(1)电磁振动给料机的概述
电磁振动给料机是一种较为完整的双质点定向强迫振动的弹性系统。整个系统工作在低临界共振状态,它结构简单、工作稳定、功率损耗小,在水泥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但就目前一些单位的使用来看,较为普遍的有维护不当、工作状态不稳定、使用一个时期后物料的输送能力明显下降等问题。再加上维护后不做正确的调试,造成设备的工作稳定性较差,严重地影响正常的生产。由于给料机的原理相对较简单,所以只要在掌握其工作和结构原理,在理论指导下,结合实际维护经验就能做好电磁振动给料机的维护和调试。
(2)电磁振动给料机的维护
日常维护一般采用看、听来了解设备的运行状态。所谓的看---就是通过观察振幅指示牌的指示值,结合运转电流,对电磁振动给料机的工作状态作出综合判断;而所谓的听就是通过给料机运转时的声音来判断整体机件的紧固程度,铁芯间隙是否正常。
(3)电磁振动给料机的调试
电磁振动给料机的调整、调试主要是电磁铁铁芯间隙的调整,双质点连接弹簧板组的调整、调试。
1,电磁铁铁芯与衔铁间气隙的整定
电磁振动给料机中铁芯与衔铁间气隙的大小直接影响给料机的正常运行,如调整不当,轻者使电流加大、振幅减小和不能正常运转,严重者将产生铁芯碰撞而导致铁芯和线圈的损坏。所以经常性的对气隙进行检查和调整是保证运转的重要条件。气隙的调整方法:当使用检修螺杆调整好连接叉位置后,就可开始调整气隙大小,一般气隙调整到1.9~2.2mm左右,为了调整方便可在调整前自制几块标准塞块,这样调整时就可直接利用塞块进行调整。最后一定必须紧固并加上防松螺母。
2,双质点连接弹簧板组的调整
料槽的振幅大小有两大因素:一是给料机电磁激振力的大小、频率;二是给料机自身的自振频率。根据机械振动的谐振原理可知,只有当给料机的自振频率与电磁铁的激振频率临近发生共振时,料槽的振幅最大。一般都将调谐值选择在0.85~0.9的范围。工作实践证明当调谐值低于范围值时,给料机的输送能力下降,振幅较小。高于此范围值时,给料机的工作状态在不稳定范围。调谐值是通过调整双质点连接弹簧板组的刚度来进行调整。
双质点弹簧板组的调整方法:在整机调整工作到气隙调整结束后,就可开始弹簧板组刚度的调整。松开检修螺杆,接通控制电源,在逐步增加工作电流的同时,观察设在电磁振动给料机上的振幅指示牌的指示值。当电流达到最大值,而振幅达不到最大值时,可把弹簧板组的顶紧螺丝稍做松动,这时如振幅增大、工作电流下降,则说明弹簧刚度偏大,应减少簧片的块数以减少刚度。相反就应增加板簧数以加强整体刚度。
总之只要反复认真的调整就可达到最佳调谐值,振幅指示牌的作用是测定振动点振动幅度,测定两条线分界点的值就是振幅值。
本文来源:http://www.fuhepo.com/news/2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