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笔记本绕坑指南

楼主(2015-01-07):
写在前面:新的一年开始了,又有一大批刚工作的和刚入学的兴致勃勃的,即将购买人生中的第一个笔记本电脑了,在此本老鸟根据混迹中关村在线,太平洋电脑5年,外加大量实战经验(改装,清灰,升级,装系统等等。。。)为大家献上一篇笔记本电脑选购指南。PS,本文仅供参考,购机需谨慎。
废话不多说,现在开始详细解读:

购机步骤一:
明确购机目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主要分图形视频设计(需要大量使用PS,AE,CAD,3DMAX等专业软件的);编程和高强度办公(经常使用编程,数据库,虚拟机,使用word处理几十页上百页资料排版等);大型游戏(指的是单机大型3D游戏,比如看门狗,比如生化危机,古墓丽影,尘埃,杀手5.。。等等);网络游戏(指的是各种高中低档网游,如魔兽世界,剑灵,LOL,DOTA等等);简单上网看视频(没事看看快乐大本营,聊聊QQ,看个漫画,斗个地主之类);移动办公类(额,就是移动办公);装X(这个就不解释了)。

购机步骤二:明确预算

一句话的事,分3000以下、3000~5000、5000~8000、8000~12000、12000以上 共五个档次。

购机步骤三:讲解各配置代表的意义

3.1 CPU

cpu,即中央处理器,是一台电脑的最核心硬件,直接决定了一台电脑的退休年龄。

选一个好的CPU,首先要学会屏蔽各种商家的“坑爹广告语”:急速双核处理器、高端四核处理器、主频高达2.5G。切记推销核心数,主频数的,可以直接忽略掉,直接查询CPU型号,然后根据CPU天梯图推算CPU性能,这里就不深入讲解了,只是简单说明一下各种购机目的对应的CPU需求,大家可以根据天梯图进行推测(最近出的I7-4710MQ,性能跟I7-4700MQ接近)。

图形视频设计,网络游戏:5000以下的(至少I5-4200M); 5000~8000预算的,围绕I5-4200M~I7-4700MQ选择;8000预算以上的,选择I7-4700MQ以及以上性能的

编程和高强度办公,大型游戏:无论多少预算,选择I7-4700MQ以及以上

简单上网看视频:3000~5000预算的,I3-4000M~I5-4200M范围;5000预算以上的,I5-4200M以上即可。

移动办公:无论多少预算,要选择低功耗的(即天梯图最右边的区域,型号带U),也就是所谓超极本。(当然低功耗的I5,I7,应对简单的网络游戏,上网看视频也是够用的,只是可能会卡,不推荐);3000~5000预算的,I3-4100U附近;5000~8000预算的,I5-4200U附近;8000预算以上的,I7-4500U以上

装X:哪个贵买哪个。

这里有几点提示:

1,本文笼统的以I3,I5,I7作为性能的分界线,实际性能可以对应天梯图来判断;推荐使用Intel出产的I系列处理器,因为AMD公司出产的笔记本处理器,不管主频多少,核心数多少,最顶级的也才堪堪达到I3的水平。

2,笔记本CPU中,I7和I5有着极其巨大的差距,实际体现为:编程运行时,游戏加载时,解压缩时,批量调整格式时,处理大图片时等等,其他配置相同情况下,需要时间差距在100%以上;而I3与I5的实际体验差距不甚明显,目测差30%顶天了;

3,对于整机寿命,纵观笔记本电脑发展史,I7处理器(这里指正常电压的,后缀没有U的。带U的是低电压的,性能较弱)从发布到完全落伍时间,几乎为无限,也就是简单地说,任何时代出产的配备I7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的,因为CPU性能落伍而导致换机非常非常少。而对于I5处理器,退伍时间为4-5年;I3处理器,退伍时间为3-4年;I3处理器性能以下的,寿命3年左右。

这个原因可以解释一下,由于I7系列属于顶级处理器,在早期出现时就遥遥领先与其他处理器,而且限于功耗太高,很难大幅提升性能,所以退伍时间长,而I3,I5处理器在初期性能较低,近年来性能提升非常快,淘汰速度也很快。

4,处理器的升级。对于笔记本的cpu,很多人都不甚了解,其实后缀是带M的(比如I5-4200M),都是可以更换升级的,淘宝可以买到这种CPU,找个技术高点的修电脑的就可以换。但是后缀带H,HQ的(比如I5-4200H,I7-4700HQ)是不能更换的,是焊接在主板上的。这种升级一般在笔记本临近退休的时候,已经过保很久了,搞坏了不心疼,换好了可以再战3年无压力。

5,关于发热量:I7>>I5或I3(I3与I5档次的发热量差距不大,I3略小一点点而已)>>低电压,型号带U的(例如I5-4200U)

配备I7处理器,夏天高负荷运转(玩大游戏,编程模拟,编辑视频等),一般会到烫手的程度;配备I5及其以下处理器,夏天高负荷运转(性能接近I7的一半左右),也会比较热;低电压处理器,几乎感觉不到发热。

具体情况下面会详谈。

3.2 显卡

显卡,决定了整个电脑的图形处理,视频处理,游戏性能,同样决定了一台电脑的退休年龄,嘿嘿,退休年龄基本就是CPU和显卡决定的咯~~

选一个好的显卡,首先要学会首先要学会屏蔽各种商家的“坑爹广告语”:1G独显、2G独显、双显卡、集成加独立双显卡。类似于CPU,我们屏蔽掉这些坑爹广告语,找到真实的显卡型号,然后对比给出额显卡天梯图,查出对应性能。

图形视频设计,大型游戏:5000~8000预算的,围绕GTX850M选择;8000~12000预算的,选择GTX860M~GTX870M左右;12000预算以上,选择GTX870M以上

网络游戏:3000~5000预算的,GT740,或者GT840M左右范围;5000预算以上的,GTX850M以上即可。(魔兽世界和剑灵这种档次的网游,最少GTX860M才能跑的开,所以玩这两种游戏的,参照大型游戏的显卡需求来选择)

简单上网看视频,移动办公,编程和高强度办公:这种需求,无视显卡,随便,不管是独立的集成的,怎样的都能满足需求。

装X:哪个贵买哪个。

这里有几点提示:

1,对于显卡,英伟达和AMD的都具有实力,上文选择英伟达的只是做例子,在天梯图上可以找到AMD的对应档次。

2,对于集成显卡,现在能买到的集成显卡,大多为HD4600,HD4400,这些集成显卡性能足够满足看视频玩斗地主,但是其他需求就难为它们了。所以推荐,如果不玩游戏不做绘图不做视频可以忽略显卡选择,独显集显无所谓。

3,关于升级,跟CPU不同,显卡大多是焊接在主板上,不能更换的,只有在比较高端的(至少GTX860M以上),才能更换升级。不过技术难度较高,会导致不给保修。推荐过保后在升级显卡。

3.3 硬盘

硬盘主要分为固态硬盘SSD,机械硬盘HDD,和混合硬盘SSHD

SSD固态硬盘,容量低,价格高,速度非常快,尤其是杂乱的数量巨大的小文件(举个例子,其他配置相同的情况下(都比较高),装SSD的电脑开机速度为5-10秒,打开word速度为3秒左右,打开PS速度为5秒左右;装普通HDD的电脑开机最少得20秒,打开Word速度为10秒,打开PS速度为30秒    这些都是估计值),但是对游戏卡顿无提升作用,仅限于打开快一点,读图快一点。(备注,苹果的任何笔记本电脑的SSD固态硬盘性能都比普通SSD固态硬盘高一半以上。)

HDD硬盘,容量大,别的不用说了。

SSHD硬盘,容量大,在开机速度和打开软件速度具有类似SSD的功能,但是需要多次重复才能达到近似SSD速度,而持续读写,拷贝大文件,拷贝大量小文件,解压缩这些性能几乎与HDD一样慢。

另外有一种极其土豪的硬盘组合,叫做硬盘阵列,简单介绍就是多块SSD固态硬盘组合而成,速度等于N块SSD速度的线性叠加

下面,介绍硬盘需求:

对于移动办公,编程和高强度办公,图形视频设计:推荐使用SSD固态硬盘

其他需求,预算足够尽量上SSD,或者SSHD;预算不足可以以后再加装SSD。

这里有几点提示:

1,所有硬盘都是可以更换的,其中有一些比较高端的电脑会预留一些硬盘接口,这样可以方便以后添加SSD固态硬盘;没有预留接口的,可以把光驱拆掉,在光驱位加装硬盘;没有预留接口,又没有光驱的,只能使用一块硬盘,速度和容量不能兼顾,推荐使用SSHD,或者日后升级SSHD。

2,要长时间大量使用优特或迅雷,保种和下载电影的同学,推荐配备两块硬盘,把下载目录放在非系统硬盘上,否则容易导致系统卡死,尤其是单HDD硬盘的情况下,咱学校的网速够快,容易导致卡死。

3,硬盘容量,SSD的话,60~64G勉强够装系统;120~128G足够使用;HDD和SSHD的话,500G以上都可以,想存储大量电影,大量文件的,日后购买移动硬盘更方便。

3.4 内存

现在购买笔记本电脑,内存基本上就不在考虑范围了,4G起步,日常使用就够了,8G怎么用都用不完,而且加装一个4G的内存条也就300块钱,加装过程非常简单。

3.5 屏幕大小以及分辨率

玩游戏,制图,大量处理办公文件,推荐15.6英寸或17.3英寸,1080P分辨率。大屏幕分辨率太低,会看着满屏幕都是颗粒。PS,17寸的本,体积比较大,很难放进包里带走,而且很重,需要经常移动的,请谨慎。

便携式的,推荐14英寸,13.3英寸,1366*768或者1600*900分辨率。小屏幕分辨率太高,会导致屏幕字非常小,闪瞎眼

关于屏幕的更换和升级,也是可以做到的,淘宝找到对应型号,买下来就能换高分屏了,不过技术难度较高,会导致不给保修。推荐过保后在升级屏幕。

3.6笔记本外观散热

外观和散热放到一起说,是因为这两个联系紧密。一般来说,笔记本越厚散热越好,金属部分越多,散热越好,风扇口越多的,散热越好,新出的模具的笔记本,比老模具的散热好。超极本散热都很好。CPU和显卡是散热大户,CPU发热前边已经介绍了,显卡的发热就是跟随性能,指数增长,集成显卡发热可以忽略,GTX850M之类的,发热量比较均衡,不会烫手。GTX870m之流,不到90度都不叫高负荷。

总而言之,超薄和散热良好不可兼得,性能高跟散热良好不可兼得。又有性能,又薄,有散热好的,价格在15000以上,土豪可以考虑。

至于重量,3KG左右的本本,女生背起来负重较大,女汉子可选,男生可以忽视。2.5KG左右的本本男女老少皆宜。2KG一下的本本,适合土豪。

3.7 关于现在很流行的“游戏本”

相信最近看过广告的都知道,一些厂商的“游戏本”非常火爆,比如什么外星人,雷蛇灵刃,未来人类,雷神,机械革命,机械师,微星,神舟战神,宏碁A神,华硕ROG,联想大Y等等,上述产品基本都是性能强劲的游戏本,但是有一些其他笔记本则是真正的噱头。。。尤其是一些带着GT740M,GT840M的,配I3级别或者低电压CPU的,配15.6英寸屏幕带1366*768分辨率的,这种号称是“游戏本”的都是很坑爹的,能玩的游戏非常差非常少,当然,你要说LOL……集成显卡都能撸的毫无压力,这些伪游戏本倒是能胜任。

真正的游戏本,CPU和显卡对应价位都应该满足我在3.1,3.2中的描述,至于硬盘内存这种东西,加上500块能加装120G SSD,加上300块能升级到8G内存。对比价格的话,自己衡量。

游戏本也分等级的,大型3D游戏,大型单机游戏,需要I7级别cpu,GTX860M及其以上显卡

主流网游,I5,GTX850M之流就可以胜任。配置的选择要根据所玩的游戏来决定。

总而言之,这些游戏本,硬件配置不坑爹的话,是值得广大宅男购买的,对于女生的话,这类本本都外观霸气,个儿大,够重,女汉子可选。

3.8 关于品牌

品牌这东西,掺杂了很多个人观点,这段我说的仅仅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算太客观,仅供大家参考:第一部分,上边提到的游戏本,都是质量比较可靠的,配置比较均衡,性价比很高的。

当然对于一些非游戏爱好者中的图形设计视频制作需求者,这些本本也是很合适的,对于日常看个小片写个word来说,这些笔记本性能过剩严重,没有必要。

有人说神舟渣质量,其实神舟的这些游戏本都是蓝天代工自己贴牌的,质量还可以,但是用的都是低价模具,其中有一些模具设计有缺陷,散热通常比较差的,例如K590S系列。不过最近神舟新机已经不在使用这些,已经推荐妹子买过,散热还不错。
第二部分,联想的ThinkPad,戴尔。这两类都是质量很好,配置很低,价钱很贵的类型。尤其是戴尔,被称为“傻多戴”即人傻钱多买戴尔。其实这几年,这俩品牌也出了很多配置不错的高端办公商用本,买这些的大多是不差钱的商务人士,比如ThinkPad New X1 Carbon,戴尔Inspiron 灵越 17 7000等等,这些目测不是我们学生的菜。

第三部分,联想的ideapad,性能高中低档都有,选择范围较广,G系列主打入门办公,V系列主打时尚办公,Y系列是游戏本。他们的共同点是,性价比低,售后服务较好。

第四部分,惠普,索尼。这几个经常出现的是外观党,配置偏中低档,做工较好,外观设计丰富多彩,性价比一般。

第五部分,神舟,话说,宏碁。这些品牌主打性价比,配置较高,质量做工相对其他厂家较弱,但是近年来发展迅速,提升很快,可以一试。

第六部分,雷蛇灵刃,外星人,微星GS系列,GT系列:土豪专属,不差钱的值得你拥有

性能强劲能够满足任何工作的需求。

第七部分,苹果macbook。。。这个相信大家都明白,就不多解释了

关于品牌,纯属个人观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轻喷

购机步骤四:选择购买渠道

众位注意,根据以上描述,大家想必已经想到了买什么型号的笔记本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买到手。

首先,分为网购和专卖店,还有大卖场。其中大卖场指的是中关村,华强北等地强烈推荐,不想死的别进去。

专卖店指的是分布于各地的品牌专卖店,这些地方买到的本本质量有保证,价钱稍贵,保修方便

网购的话,某东和某猫的质量可以基本保证,某东的到货快,发票全,某猫的价格便宜,种类全。至于某宝的小店,价钱最便宜,但是质量难以保证。
)。

CPU天梯图

显卡天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