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式提升机常见故障与维修DQ26

楼主(2015-01-08):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请拨打:0371-67772626摘要:在石料生产线和加气生产线生产中经常用到的破碎设备有颚式破碎机和反击式破碎机,输送设备有皮带输送机和斗式提升机。前面我们提到了有关破碎机的常见故障与维修,下面介绍下有关斗式提升机的几种常见故障与解决方法。
斗式提升机包括皮带斗式提升机,板链斗式提升机,链条斗式提升机等几种,是农产品加工厂和粮食局等广泛使用的一种垂直提升设备,具有提升高度大,提升稳定,占地面积小和良好的密封性等优点,适合提运粉状和小块状物料。
以下是该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的几种常见故障
斗式提升机回料过多
提升机回料是指物料在卸料位置没有完全卸出机外,而有部分物料回到提升机机座内的现象。在提升作业中,若提升机回料太多,势必降低生产效率,增大动力消耗和物料的破碎率。造成回料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料斗运行速度过快提升机提升不同的物料,料斗运行的速度有别:一般提升干燥的粉料和粒料时,速度约为1~2m/s;提升块状物料时,速度为0.4~0.6m/s;提升潮湿的粉料和粒料时,速度为0.6~0.8m/s。速度过大,卸料提前,造成回料。这时应根据提升的物料,适当降低料斗的速度,避免回料。(2)机头出口的卸料舌板安装不合适,舌板距料斗卸料位置太远,会造成回料。应及时的调整舌板位置,避免回料。
斗式提升机料斗带跑偏
(1)头轮和底轮传动轴安装不正头轮和底轮传动轴安装不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头轮和底轮的传动轴在同一垂直平面内且不平行;二是两传动轴都安装在水平位置且不在同一垂直平面内;三是两传动轴平行,在同一垂直平面内且不水平。这时,料斗带跑偏,易引起料斗与机筒的撞击、料斗带的撕裂。应立即停机,排除故障。做到头轮和底轮的传动轴安装在同一垂直平面内,而且都在水平位置上,整机中心线在1000mm高度上垂直偏差不超过2mm,积累偏差不超过8mm。 (2)料斗带接头不正料斗带接头不正是指料斗带结合后,料斗带边缘线不在同一直线上。工作时,料斗带一边紧一边松,使料斗带向紧边侧向移动,产生跑偏,造成料斗盛料不充分,卸料不彻底,回料增多,生产率下降,严重时造成料斗带卡边、撕裂。这时应停机,修正接头并接好。
斗式提升机料斗脱落
料斗脱落是指在生产中,料斗从料斗带上掉落的现象。料斗掉落时,会产生异常的响声,要及时的停机检查,否则,将导致更多的料斗变形、脱落;在连接料斗的位置,料斗带撕裂。产生料斗脱落的原因主要有:(1)进料过多进料过多,造成物料在机座内的堆积,升运阻力增大,料斗运行不畅,是产生料斗脱落、变形的直接原因。此时应立即停机,抽出机座下插板,排出机座内的积存物,更换新料斗,再开车生产。这时减小喂入量,并力求均匀。 (2)进料口位置太低一般,提升机在生产时,料斗自行盛取从进料口进来的物料。若进料口位置太低,将导致料斗来不及盛取物料,而物料大部分进入机座,造成料斗舀取物料。而物料为块状,就很容易引起料斗变形、脱落。这时,应将进料口位置调至底轮中心线以上。 (3)料斗材质不好,强度有限料斗是提升机的承载部件,对它的材料有着较高的要求,安装时应尽量选配强度好的材料。一般,料斗用普通钢板或镀锌板材焊合或冲压而成,其边缘采用折边或卷入铅丝以增强料斗的强度。 (4)开机时没有清除机座内的积存物在生产中,经常会遇到突然停电或其它原因而停机的现象,若再开机时,没有清除机座内的积存物,就易引起料斗受冲击太大而断裂脱落。因此,在停机和开机之间,必须清除机座内的积存物理学,避免料斗脱落。另外,定期检查料斗与料斗带连接是否牢固,发现螺钉松动、脱落和料斗歪斜、破损等现象时,应及时检修或更换,以防更大的事故发生。
斗式提升机料斗带撕裂
提升机料斗带通常为帆布带,有时也采用胶带和链条。在各种故障的综合作用下,帆布带和胶带容易产生撕裂,这是最严重的故障之一。一般料斗带跑偏和料斗的脱落过程最容易引起料斗的撕裂。应及时全面的查清原因,排除故障。另外,物料中混入带尖棱的异物,也会将料斗带划裂。因此,生产中,应在进料口装钢丝网或吸铁石,严防大块异物落入机座。
斗式提升机料斗带打滑
(1)斗式提升机是利用料斗带与头轮传动轴间的摩擦力矩来进行升运物料的,叵料斗带张力不够,将导致料斗带打滑。这时,应立即停机,调节张紧装置以拉紧料斗带。若张紧装置不能使料斗带完全张紧,说明张紧装置的行程太短,应重新调节。 正确的解决方法是:解开料斗带接头,使底轮上的张紧装置调至最高位置,将料斗带由提升机机头放入,穿过头轮和底轮,并首尾连接好,使料斗带处于将张紧而未张紧的状态。然后使张紧装置完全张紧。此时张紧装置的调节螺杆尚未利用的张紧行程不应小于全行程的50%。 (2)提升机超载提升机超载时,阻力矩增大,导致料斗带打滑。此时应减小物料的喂入量,并力求喂料均匀。若减小喂入量后,仍不能改善打滑,则可能是机坐内物料堆积太多或料斗被导师物卡住,应停机检查,排除故障。 (3)头轮传动轴和料斗带内表面过于光滑头轮传动轴和料斗带内表面过于光滑,使两者间的摩擦力减小,导致料斗带打滑。这时,可在传动轴和料斗带内表面涂一层胶,以增大摩擦力。 (4)头轮和底轮轴承转动不灵头轮和底轮轴承转动不灵,阻力矩增大,引起料斗带打滑。这时可拆洗加油或更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