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软启动问题

楼主(2015-01-17):
我有一台美国寿力ELQ1125XH型号空压机,
  功率:355KW,服务系数:1.15,
  额定电压/频率V/Hz:AC 380/50,
  运行电流:726A
我为这台空压机开发了一套“变频起动柜”,参数是
  额定电压/频率V/Hz:AC 380/50
  额定功率 KW:450
   我现在的目的是用这套变频系统带动空压机后开机调试,调试一下变频系统的使用情况,看看新开发的系统运行有没有问题是否正常,但是我现在只能找到功率350KVA,最大电流为505A的油式变压器供电,所以在设备拉到试机现场前必须想确认一下两个问题:
    1 这种电源配置能不能通过变频系统启动空压机?
    2 启动后在短时间内(1个小时左右)能否对系统进行调试?
再补充一点:我的变频系统除了一台空压机外再没有其它的设备了,在试机用电时我可以让所有的其它设备停运。!
  请说明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