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制沙机启动难怎么办?如何做好维护保养?

楼主(2015-01-21):
文章来源于网络,更多信息请点击:制沙机(http://www.shyuanhuajx.com/)
制沙机一般都是露天工作的,遇到低温恶劣的天气,要提前做好设备的维护工作。那么,冬季制沙机启动难怎么办?怎么进行维护保养?
1、制沙机起动前,对机器进行全面检查,先用手转动转子,检查一下齿爪、锤片及转子运转是否灵活可靠,壳内有无碰撞现象,转子的旋转方向是否与机箭头所指方向一致,制沙机长期在恶劣条件下工作,加剧了转子轴承的磨损。没有了转子,制沙机就无法正常工作,转子在制沙机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合理的使用可以提高转子的使用寿命。
2、预热。制沙机起动后应先空转2~3min,没有异常现象后再投料工作。工作中要随时注意制沙机的运转情况,送料要均匀,以防阻塞闷车,不要长时间超负荷工作。若发现有振动、杂音、轴承与机体温度过高,向外喷料等现象,应立即停机检查,排除故障后方可继续工作。
3、如果遇到6级以上大风要停止作业,注意做好制砂生产线上的所有设备的防护措施,防尘措施,安排专业人员对生产线现场进行消除积水、冰雪沉积物等工作,保证机制砂生产线工作场地无积水、无结冰。
4、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在气温低于零度时,将钢筋机械、空压机、地泵、塔吊、制沙机等的变速箱机油、润滑油应更换为-25#以上的润滑油。保证正常运行。因为昼夜温差也大,因此要求润滑油粘度随温度的变化要小,既要避免在温度高时,油品粘度变得太低,以致不能形成润滑膜,起不到应起的润滑作用,又要避免在温度低时粘度太高,以致起动、运转困难。
5、冬季低温情况下,会对传送带的张力有一定的影响,有可能出现裂痕的问题,在制沙机工作过程中,要尽可能保证两侧的三角带长度相当,受力均匀,就可以避免因为拉紧力不同而造成的传送带断裂、影响生产线进行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出现问题,应及时更换。
冬季机制砂生产,要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对制沙机进行润滑保养,才能保证低温下制沙机的正常运行。
制沙机http://www.shyuanhuaj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