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在变频器故障检修时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5-02-03):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常见的故障有以下几种分类:
1、状态故障;2、硬件故障;3、系统故障;4、通讯故障;5、电源故障监测。接线端子作为常见的变频器配件产品,其连接性能的差异也可影响变频器输出功效的大小。现将常见由端子自身问题而引起变频器产品无法使用的情况加以罗列,为您呈现最全面的变频器端子问题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应该详细了解变频器常见故障的原因有哪些?
  1、状态故障:直流过/久压、直流过流、交流过流、速度偏差过大、接地故障、缺相等。
  2、硬件故障:电流板故障、触发板故障、IGBT故障、脉冲发生器故障等。
  3、系统故障:Watchdog故障、系统参数异常、时钟故障等。
  4、通讯故障:TIMEOUT、OVERRUN等。
  5、电源故障:当控制电源过高/过低时报警。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分析端子的问题:
  1、开关电源操作面板无显示:
  首先应该测量控制端子的控制电压和10V频率调整电压,若为零,则端子使用正常,否则需更换品质更高的连接产品;其次测量变频器主接线端子电阻是否正常;
  2、变频器进线无法测量数据:
  查看变频器菜单中的故障记录时未发现有故障,而对操作面板上各按键的操作在事件记录中则有记录。检查变频器内A10主板、A22电源板上的LED指示灯均正常,用试电笔测变频器的进线电源,发现有一相显示不正常,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结果为:Vab=390V,Vac=190V,Vbc=190V。经检查系进线端子排处接触不良。
  3、逆变模块中端子的炭化问题:
  当检查逆变模块无不良症状时,应检查各个端子与地之间的绝缘不良问题,一旦发现直流母线回路端子P-P1与N之间的塑料绝缘端子有炭化迹象,从安全角度考虑,更换损坏变频器端子,变频器便可恢复正常运行。
转自:一览变频英才网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下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