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泥土挤出机设备上的应用

楼主(2015-02-06):
引言:

      近年来,变频技术在各行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变频技术在挤出机成套设备、窑炉热工设备上的应用日趋广泛,为设备的精确运行以及窑炉热工参数的适时调节、节能提供了技术保证。目前,根据设备运行精度的不同要求,无级调速方式主要有三种方法:①变频调速+普通电机;②变频器+调速电机;③变频器+伺服电机。对一般控制精度要求的设备常采用变频器配普通电机即可,其他两种方式主要在控制精度要求较高的情况下应用。

生产红砖的步骤:

(1)原料开采→露天堆放风化→ 料库贮存雨天备用 →内燃粉煤渣→配煤机→破碎机→滚筒筛筛分→陈化仓陈化→高速细碎对辊机→搅拌机→加水→真空挤出机→切条机切条→切坯机→全自动液压码砖机码窑(或人工码砖)→干燥烧成→成品出窑码垛

(2)现在工业化生产的红砖,基本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厂家,其工艺流程通常如下:

原料的供应及加工:

      开采好的原料堆放陈化,再以铲车加入链板式供料机,以皮带输送机送入对辊机破碎, 内燃粉煤渣用配煤机通过皮带也与泥料一起送入辊机混合破碎,破碎后经滚筒筛过筛,筛上粗料由皮带机反送回头重复破碎,过筛后的原料再通过皮带运输机送入贮料库备用。

成型及烧成:

      将加工好的原料通过皮带输送机送入真空挤出机(该机挤出压力达到了3.5Mpa,能够保证原料在较高的压力下被挤出成型,使坯体的含水率较低,利于保证坯体的尺寸准确性和湿坯的强度,不至于在机械码坯时使坯体变形) 的上级,再次对原料进行绞练、挤压、切割,使原料颗粒更加密集,水分更加均匀。并在真空室内用真空泵将原料颗粒与颗粒之间的空间中的空气抽掉,增加了挤出密度,提高了产品的抗压、抗折能力,使产品表面更加光洁,提高了成品率。再通过真空机的下级将原料再次通过螺旋绞刀挤压成型,成型的坯条通过自动切条切坯系统切成所需各种型号的坯体,再由液压自动码坯系统码到窑车上,然后通过电动托车过渡到焙烧窑,再由顶车机按规定工艺时间顶入窑内干燥烧成一次完成。

利用产品的何种功能解决此应用要求:

      欧科PT200系列变频器采用高精度矢量控制,低频大转矩,调速精度高达0.01HZ,宽范围载波可调,能使电机噪声更小,保护功能齐全,输入输出缺相保护,过流,过压,短路保护,让运行更加稳定安全。根据对现场的应用了解,进行变频改造。改造后保留原有工频控制电路,电机启动可工变频转换。电机运行速度分两段,分为电机离合运行速度和电机空转运行速度,空转运行速度固定为45HZ,离合速度根据螺杆磨损程度由面板电位器调速。改造后可实现电机在0~70HZ运行,提高设备使用寿命和更换周期,提高设备生产效率,从而提高生产效益。

应用现场及设备:

应用现场工艺要求:

      红砖挤出机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用于挤出的一体式螺旋杆由于长期处在调整旋转中,因此磨损会非常严重,磨损后会影响挤出的速度,降低生产产量。因此为提高生产效率常会停机更换新的螺旋杆,这样既浪费时间,也会产生一定的经济负担。

电气接线图,参数设置:

此工况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注意事项等:

1、为防止意外事故发生,接地端子E 必须可靠接地,否则会有漏电状况发生。

2、现场灰尘较多,应定期清理机器上沉积的灰尘,并注意防水防潮。

用户对变频器更高的需求:

1 . 减少了螺旋纹分层;

2 . 由于降阻推进原料,促使用电量下降;

3 . 排除物料内挤压出的多余空气,使制品内部颗粒结构得到改善,颗粒结构界面接触点增多,提高了颗粒间的粘着力,也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4 . 反压后座力的减小,也就减少了机械设备事故的发生。

http://www.pow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