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斯发电机三角橡胶带的张力怎么调整?

楼主(2015-02-09):
康明斯柴油发电机工作时,三角橡胶带应保持一定的张紧程度。正常情况下,在三角橡胶带中段加29~49N(3~5kg)的压力,胶带应能按下10~20mm距离。过紧经引起充电发电机、风扇和水泵上的轴承磨损加剧;太松则会使所驱动的附件达不到需要的转速,导致充电发电机电压下降,风扇和水泵流量降低,从而影响机油的正常运转,故应定期对三角橡胶带张紧力进行检查和调整。

4、6缸直列基本型柴油机三角橡胶带的张紧力,可借改变充电发电机的支架位置进行调整(如图所示)。当三角橡胶带松紧程度合适后,将撑条固定。

12缸V型柴油机三角橡胶带张紧力是利用风扇架上的调节螺钉改变风扇轴在座架上的位置进行调整,如图所示。

正确使用和张紧三角橡胶带,对延长三角橡胶带的使用寿命有利,一般使用期限不少于3500H。当三角橡胶带出现剥离分层和因伸长量过大无法达到规定的张紧度时应即换新。

    在购买和调换三角橡胶带时,应注意新带的型号和长度与原用的三角橡胶带一样,如一组采用相同两根以上的三角橡胶带,还应挑选实际长度相差不多的为一组,否则没根三角橡胶带的张力不均容易损坏。

本文由www.singfo.cn采集编写,转载请注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