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斯柴油发动机皮带的安装

楼主(2015-02-10):
如果皮带出现磨损或是损坏,应该下列方法进行更换:

1、一般总是用缩短皮带轮之间的中心距的方法以便不费力地装上皮带。绝不可将皮带滚越皮带轮装上去或用螺丝刀之类的工具撬上去。这两种方法均会损坏皮带和导致早期损坏。

2、一般总是成组的更换皮带。在同一组皮带中,皮带嵌入的深度差不应大于1/16[106mm]。

3、皮带轮的不对中度在两皮带轮中心之间不应超过每英寸[0.3]1/16[1.6mm]

4、皮带不应沉入皮带轮槽的底部,也不应高出皮带轮槽上边缘3/32”[204mm].

5、不要让皮带碰擦任何相近的零件。

6、调整皮带至合适的张紧度

重新调整皮带

    所有的新皮带在运转了五分钟皮后者倒寄变松,因此必须重新调整到“运转后皮带张紧度”,参见表2-1。

表2-1:皮带张紧度(磅)
皮带宽度        皮带规格      新皮带张       运转后皮带张
(英寸)                      紧度(±10)    紧度(±10)
标准“V”形皮带
  1/2           ST-968         140              100
                ST-1274        140              100
11/16            ST-1138        140              100
3/4              ST-1138        140              100
复式“V”形皮带
6筋             ST-1293        150               100
1、新皮带必须张紧到表中所列的“运转后皮带紧张度”栏中的数值。
2、使用过的皮带应重新张紧到表中所列的“运转后皮带紧张度”一栏中的数值。

检查损坏情况

    目检燃油系统等,包括AFC燃油泵的调整或碰伤的情况:检查所有接头有无渗漏或损坏。检查发动机有无损坏,如需要予以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