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空压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5-03-02):
引言:

      空气压缩机是一种利用电动机将气体在压缩腔内进行压缩并使压缩的气体具有一定压力的设备。它的用途广泛,可以用于冶金、机械制造、矿山、电力、纺织、石油化工等各个行业。空压机占大型工业设备(风机、水泵、锅炉、空压机等)耗电量的15%。

用现场及设备:

应用现场工艺要求:

      螺杆式空压机的工作原理图如图所示,空气经空气过滤器和吸气调节阀而吸入,该调节阀主要用于调节气缸、转子及滑片形成的压缩腔,阴、阳转子旋转相对于气缸里偏心方式运转。滑片安装在转子的槽中,并通过离心力将滑片推至气缸壁,高效的注油系统能够确保压缩机良好的冷却及润滑油的最小舒适耗量,在气缸壁上形成的一层薄薄的油膜可以防止金属部件之间直接接触而造成磨损。

空压机工作原理图:

利用何种功能解决此应用要求:

      欧科变频器PT200系列均内置PID 调节器,压力变送器根据压力变化输出模拟量信号(0-10V或者0-20mA),直接送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口,变频器内置PID运算后控制输出频率。系统参数可在实际运行中调整,使系统控制响应趋于完整,保持压力恒定。

电气接线图,参数设置:

接线图:

参数设置如下表:

此工况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注意事项等:

1.注意电磁干扰开,使动作迟缓,必须采取措施,所有控制线路最好采用屏蔽线,屏蔽线到变频器“GND”, 变频器,电机良好接地;

2.注意环境温度,周围空气要流通,确保变频器散热要良好;

3.防止灰尘、粉尘的进入,腐蚀变频器里面的元件;

4.注意雨天防水漏入、流入设备内部,造成变频器短路。

http://www.pow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