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1 三菱PLC定位模块低价销售

楼主(2015-03-10):
QD75D1是三菱Q系列的1轴差分输出类型的定位模块,QD75D1可以用新品QD75D1N替换。
联系人:肖小姐  QQ:1134596670  电话:020-28988821 13005123825
QD75D1参数说明:1轴、差分输出、控制单位(毫米、英寸、度、脉冲)、定位数据为600个数据/轴、最大输出脉冲为1Mpps、40针引脚连接器
三菱PLC  Q系列定位模块QD75D1规格详细说明:
【输出类型】D为差动驱动装置输出系统
【控制轴数】1个轴
【控制系统】PTP(点到点)控制、路径控制(可以设置线性和弧形)、速度控制、速度-位置切换控制、位置-速度切换控制
【控制单位】毫米、英寸、度、脉冲
【定位数据】600个数据(定位数据编号1~600)/轴(可以用外围设备或顺控程序设置)
【备份】参数、定位数据和块起动数据可以保存在闪存ROM上(无电池备份)
【定位功能】
1、定位系统
    • PTP(点到点)控制:增量系统/绝对系统
    • 路径控制:增量系统
    • 速度-位置切换控制:增量系统/绝对系统
    • 位置-速度切换控制:增量系统/绝对系统
2、定位范围
    ①绝对系统:
     • -214748364.8~214748364.7(μm)
     • -21474.83648~21474.83647(英寸)
     • 0~359.99999(度)
     • -2147483648~2147483647(脉冲)
    ②增量系统:
     • -214748364.8~214748364.7(μm)
     • -21474.83648~21474.83647(英寸)
     • -21474.83648~21474.83647(度)
     • -2147483648~2147483647(脉冲)
    ③速度?位置切换控制(INC模式)/位置?速度切换控制方式:
     • 0~214748364.7(μm)
     • 0~21474.83647(英寸)
     • 0~21474.83647(度)
     • 0~2147483647(脉冲)
    ④速度?位置切换控制(ABS模式)
     • 0~359.99999(度)
3、定位指令速度:
    0.01~20000000.00(毫米/分钟)
    0.001~2000000.000(英寸/分钟)
    0.001~2000000.000(度/分钟)
    1~1000000(脉冲/秒)
4、加速/减速处理:自动梯形加速/减速,S形加速/减速
5、加速/减速时间:1~8388608(ms)可以为各个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设置4种形式。
6、突然停止减速时间:1~8388608(ms)
【起动时间】
  1-轴线性控制:6(ms)
  1-轴速度控制:6(ms)
  起动时间延长的因素在下述条件下,下列时间会加到起动时间中:
  •选择S-形加速碱速:0.5(ms)
  •其它轴正在运行中:1.5(ms)
  •连续定位控制期间:0.2(ms)
  •连续路径控制期间:1.0(ms)
【外部接线连接系统】40-引脚连接器,差动驱动器公共端
【适用线径】0.3平方毫米(用于A6CON1),AWG#24(用于A6CON2)
【外部设备的适用连接器】A6CON1、A6CON2、A6CON4另外销售
【最大输出脉冲】1Mpps
【伺服装置之间的最大连接距离】10m
【内部电流消耗(5VDC)】0.52A
【闪存ROM写次数】最大100000次
【占用的I/O点数】32点(I/O分配:智能功能模块为32点)
【外形尺寸(毫米)】98(H)*27.4(W)*90(D)
【重量(kg)】0.15
QD75D1  http://www.fx-plc.com/qplc/11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