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27回转窑直径4.8米

楼主(2015-03-18):
我公司专业生产选矿设备、制砂设备、破碎设备、磨粉设备、建材设备五大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矿山、化工、建材、煤炭、耐火材料、陶瓷等行业。主打产品有颚式破碎机、制砂机、球磨机、雷蒙磨粉机、烘干机等,欢迎前来选购,价格咨询热线:0371-67772626回转窑直径4.8米故障如何处理?
1、回转窑窑尾吐灰
锚固件选择错误,造成窑尾烟室斜坡的浇注料平面比设计高。在增加喂料量时,下料管容易被堵死,加上下料室板浇注尺寸错误,造成回转窑内通风受阻,导致结后窑圈严重,窑尾频繁吐料。及时对预热器、翻板阀、管道和检查门等部位进行堵漏处理,减少漏风对窑运行的影响,确保温度和压力恢复到正常操作状态。拆除窑尾烟室斜坡和下料室板的浇注料和锚固件,按照设计要求,重新焊接锚固件和浇注浇注料。
2、回转窑放炮
点火时回转窑内温度较低,加煤燃烧不好,当煤粉落到一定程度时,燃烧激烈,发生放炮现象。防止的方法为尽量提高点火温度,减少用煤量,缩短点火时间。点火前窑内煤粉过多,点火后容易出现放炮。防止的方法是在点火前尽量减少或不向窑内通热风,减少煤粉的沉落,如需放热风,可开排风机,低速旋转回转窑,将煤粉排到窑外。
3 窑托轮轴瓦温升
回转窑托轮轴瓦温升属于突发事件,因此要做好及时的安排,只有这样才不会错过最佳时期。对于处理托轮轴瓦温升的专用工器具,也应该单独放置。由于循环水不畅、量少或内部循环水管渗水同时瓦口间隙小是引起的轴瓦温升的最常见原因。同时由于轮带垫板、挡板磨损过大,使轮带运行不稳定也是造成托轮轴瓦温升的原因。面对托轮轴瓦温升采取以下应对措施:循环水外排,加大冷却水量,同时对各挡轮带与托轮接触面加强润滑,加注新润滑油;如果整个托轮温度较高,可向托轮下面的水槽内加水降温;如果轴肩或止推圈处温度高,可改变液压挡轮运行状态。
4、回转窑结圈
结圈分为前结圈和熟料圈。 前结圈,是结在回转窑烧成带末端部位的圈,而熟料圈,是结在窑内烧成带与放热反应带之间的圈,也水泥回转窑内危害最大的结圈。在熟料进入冷却带时,带有液相的高温熟料覆盖在温度较低的末端窑皮上,就会很快粘结、越粘越厚,形成前结圈。而熟料圈则是在熟料煅烧过程中,温度范围内出现的液相量偏多,从而形成熟料圈。当圈位距下料口较远时可不关排风、不减少喂料量,只要拉出喷煤管就可以烧掉。当窑内窑皮长得长而厚或有轻度圈根时,将喷煤管偏外拉出,移动燃烧带位置,降低结圈部位温度,改变煤灰沉落位置,使厚长的窑皮逐渐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