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机电关于常见的柴油发电机故障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5-03-23):
柴油发电机 - 故障及解决方案
发电机组电机受潮以后,必须及时进行烘干处理,根据电机的容量大小和受潮程度,常用的烘干方法有以下两种:
  (1)烘箱(炉)烘烤法
  在有条件的地方,将电机整体(最好把定子和转于拆开)放到烘箱(炉)中逐渐升温烘烤.烘箱(炉)应能通风.以便带走电机内的潮气,并且最好是夹层的,里层放电机,在外层加热.里层的温度保持在90一100°C,而且不能有明火、烟尘以及其他可燃性和腐蚀性气体存在。一般要求连续烘烤8~18h,中间可测量几次电机的绝缘电阻值,直至达到规定值并且稳定为止。
  (2)稳态短路电流法
  交流后,在出线盒内将三相短接,然后使发电机转速上升到暂定转速,保持不变,再调节励磁电流,先使定子短路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50%~70%,保持4~5h,然后再增加励磁电流,使短路电流达到额定值的80%一100%,使线圈温度保持在85℃以下,每隔30min测量一次线圈的绝缘电阻和温度,直到绝缘电阻达到规定值井稳定为止。
  发电机在进行就地干燥时,一定要做好必要的保温和现场安全措施,具体措施如下:
  (1)如果干燥现场温度较低,可以用帆布将发电机罩起来,必要时还可用热风或无明火的电器装置将周围空气温度提高。
  (2)干燥时所用的导线绝缘应良好,并应避免高温损坏导线绝缘。
  (3)现场应备有必要的灭火器具,并应清除所有易燃物。
  (4)干燥时,应严格监视和控制干燥温度,不应超过限额。
  干燥时,发电机各处的温度限额为:
  (1)用温度计测量定子绕组表面温度为85℃。
  (2)在最热点用温度计测量定子铁芯温度为90℃。
  另外,在干燥过程中、要定时记录绝缘电阻、绕组温度、排出空气温度、铁芯温度的数值,并绘制出定子温度和绝缘电阻的变化曲线,受潮绕组在干燥初期,由于潮气蒸发的影响,绝缘电阻明显下降,随着干燥时间的增加,绝缘电阻便逐渐升高,最后在一定温度下,稳定在一定数值不变。若温度不变,且再经3~5 小时后绝缘电阻及吸收比也不变。用摇表测量转子的绝缘电阻大于1MΩ时,则可认为干燥工作结束。

文章转载于:http://www.singfo.cn/knowledge/show8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