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无线远传1700米外控制室,怎么办?

楼主(2015-03-25):
我公司3个水位模拟量信号打算用无线传输,接收下来后要求是模拟量信号,是4-20mA信号,距离大约有1700米。求推荐一款产品?
PLC无线通讯专家 13892831469

网友:
这些问题都是点对点模拟量信号无线传输的案例。现成的传感器仪表及变送器输出的是标准4~20mA模拟量电流信号,与模拟量信号无线发射终端的输入接口就近连接后,经过信号转换和处理变为全数字无线电加密数据发送到远方,接收端收到无线数据后还原处理又变为4~20mA信号输出,可以直接进入控制室的仪表,DCSPLC等控制器。
点对点模拟量信号无线传输器,实际上就是通过无线方式替代4~20mA的有线电缆。发射装置输入4~20mA的信号,一般来自于现场的仪表或变送器,接收装置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进入控制室的显示仪表。一套DTD110F设备上同时具有44~20mA的信号,无线传输距离可以超过3公里。详细资料可以查看:http://www.dataie.com/mobile/proshow45.html
PLC无线通讯专家免费咨询:400-960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