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斯柴油发电机组启动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5-04-10):
    康明斯柴油发电机在常温下,一般应在几秒内能顺利启动,有时需要反复几次才能启动也是正常的。如果经常多次还是不能启动,就视为启动故障,要立即查明原因。或者立即与生产厂家联系,配合厂家先做好常规故障的检查工作。以下几种康明斯发电机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一:康明斯发电机启动系统故障
    1:启动用蓄电池电力不足。更换电力充足的蓄电池或增加蓄电池并联使用。
    2:启动系统电路接线错误或电气零件接触不良。检查启动电路接线是否正确和牢靠。
    3:启动电动机的炭刷与整流子接触不良。  修整或更换炭刷,用木砂纸清理整流子表面,并吹净灰尘
二:康明斯发电机燃料供给系统的故障
    1:燃料系统内有空气检查燃油管路接头是否松驰。①旋开喷油泵及燃油滤清器上的放气螺塞,用手泵把燃油压到溢出螺塞不带气泡为止,然后旋紧螺塞,并将手泵旋紧。②松开高压油管在喷油器一端的螺帽,撬喷油泵弹簧,当管口流出的燃油中无气泡时,旋紧螺帽,再撬喷油泵弹簧几次,使各喷油器内均充满燃油为止。
    2:燃油管路或滤清器堵塞检查管路各段找出故障部位使其畅通。若燃油滤清器阻塞应清洗或更换滤 芯。
    3:输油泵不供油或断续供油检查进油管是否漏气,如果排除进油管漏气后,仍不供油,应检修输 油泵。
    4:喷油压力大调整喷油器的喷油压力。
    5:喷油量很少或喷不出油。将喷油器拆卸下来,仍接在高压油管上,撬喷油泵弹簧,观察喷油嘴的雾化是否良好。

康明斯发电机发电机维修、保养找星火。
详情请点击:http://www.singfo.cn/knowledge/show16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