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斯发电机气缸盖裂纹的原因及检修

楼主(2015-04-16):
康明斯发电机气缸盖产生裂纹的原因
    康明斯发电机气缸盖产生裂纹是气缸盖较为常见的故障。气缸盖产生裂纹的根本原因是热应力和机械应力周期性的作用。在交变的热应力和机械应力的作用下,将产生疲劳裂纹,从而导致气缸盖裂纹。具体分析气缸盖产生裂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1)结构设计上的原因:气缸盖底面气阀孔周围之所以常产生裂纹,主要因为该处有较大的表面积,因此,受热膨胀和冷却时收缩速度都较大。例如,柴油机工作一段时间停车后,气缸盖温度分布变化剧烈,热量通过冷却水和进排气通道迅速散发,所以在气阀孔处容易产生裂缝。再者,由于结构或受力不合理、过度圆角太小等均会引起过大的机械应力,从而导致裂纹。(2)材料和工艺上的原因:气缸盖材料选择不当,质量不符合要求,铸造时没有很好地消除铸造应力,从而导致零件内部有缺陷,从而使气缸盖在工作时容易产生裂纹。(3)装配质量上的原因:气缸盖螺栓不按规定交叉拧紧,或在发生气缸盖平面漏气时拧紧该处的螺母来解决,都会造成气缸盖受力不均匀而产生裂纹。喷油器安装不正确,会引起气缸盖底面局部变形,增大喷油器孔处所受的拉应力,使之容易产生裂纹。
康明斯发电机气缸盖裂纹的应急修理
    康明斯发电机如果气缸盖裂纹程度较为严重,比如当气缸盖的裂纹是裂穿性的,或者裂纹产生在关键部位,或者裂纹程度较为严重,这些情况无疑都必须更换气缸盖;但当裂纹不严重或为了应急或延长使用,可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修理。(1)无机粘结剂修补法:这是一种最方便的方法,由于无机粘结剂能够长期在500℃高温下工作,故可用于修补气缸盖底面裂纹。但是由于受温度限制,所以建议在温度处的裂纹采用有机粘结剂修补。(2)镶套修理法:主要用于气缸盖进、排气阀孔或喷油器孔内的列修理。通常采用此修理后气缸套可以使用两年以上。衬套的材料一般采用不锈钢或青铜,衬套端部与阀孔底部加紫铜垫以密封。(3)覆板修理法:此修理法仅适用于气缸盖外表面的修理,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具体现在裂纹两端钻止裂孔,然后将钢板覆盖在裂纹部位上,再用螺钉固紧在气缸盖上。
康明斯发电机,发电机维修发电机保养找星火。
详情请点击:http://www.singfo.cn/knowledge/show16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