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球磨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5-04-21):
引言:

      在我国陶瓷行业,球磨机被大量使用,是物料粉碎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生产设备。球磨机一般功率都较大,工作效率又很低,因而成为陶瓷行业最大的耗电设备。对球磨机进行节能改造,对于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应用现场及设备:

应用现场工艺要求:

      球磨机一般以固定转速运行,筒体的转速是由皮带轮或齿轮减速机构(也有用液力耦合器)决定的。球磨机的转速直接影响到钢球和物料的运动状况及物料的研磨过程,在不同的转速下,筒体内的钢球和物料的运动状况如下图所示:

(a)当转速较低时,钢球和物料随筒体内壁上升,当钢球和物料的倾角等于或大于自然倾角时,沿斜面滑下,不能形成足够的落差,钢球对物料的研磨作用很小,球磨机的效率很低。

(b)当筒体的转速处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某一转速时,钢球被带到一定的高度后沿抛物线落下,对筒底物料的撞击作用最大,研磨效率最高,此时的转速称为最佳工作转速。

(c)如果筒体的转速很高,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以致使物料和钢球不再脱离筒壁,而随其一同旋转,这时钢球对物料已无撞击作用,研磨效率则更低。这种状态的最低转速称为临界转速。

      实际运行表明,最佳工作转速与钢球的直径及其装载量、护甲形状,钢球与护甲之间的磨擦系数等因数有关。一般的最佳工作转速通常为临界转速的0.7~0.8,可见转速还是有一定的可调范围,但调节范围不大。实际球磨机的转速与最佳工作转速的误差小于10%,所以若球磨机采用变频调速搜索最佳工作转速,提高研磨效率的节能效果也在10%以内。

利用产品的何种功能解决此应用要求:

      除了采用变频调速搜索最佳工作转速,提高球磨机的研磨效率所取得的节能效果之处,由于球磨机在设计时,都考虑到保证电动机的最大输出转矩,而实际生产过程中,往往达不到最大输出转矩,电动机处于轻载(不满载)工作状态,其功率因数和效率都较低。这时可通过变频器的节能运行功能,通过降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自动调整与生产实际需要相匹配的输出转矩,达到提高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而节能的目的。

      另外由于变频器一般为“交-直-交”电压源型变频器,中间直流环节有大的滤波电容的存在,可以大大提高变频器输入端的网侧功率因数,降低传输电流,从而降低电能在线路中的传输损耗,不但具有节能效果,而且可以降低供电系统的容量,减少设备投资。或在同样的电网容量下,允许多安装球磨机设备。

      因消除了起动时的冲击,延长了机轴、波箱齿轮,皮带等机械件的使用寿命,减少了维修费用。

      球磨机使用变频调速后,起动电流可比原先小5倍以上,(如132kW电机原先的起动电流在1000A以上,变频节能控制系统起动电流为180A~200A之间),实现了真正的软起动,也收到了节能的效果。由于起动电流大大减小,不会造成对电网的冲击和电网电压的下降,消除了因球磨机起动而引起的其它用电设备跳闸或故障,在同样的电网容量下,并可增加装机台数。

      可以通过变频器方便地设定停机时间,研磨完成后实现自动停机功能,使操作更加智能化,人性化。

电气接线图,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如下图:

      建议使用开环矢量控制,首先按照电机实际参数来设置PO3.01—05这5个参数,然后电机自学习,完毕后讲PO1.00改为1即可,这样输出力矩会更好。

此工况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注意事项等:

1)、  注意电磁干扰开,使动作迟缓,必须采取措施,所有控制线路最好采用屏蔽线,屏蔽线到变频器“GND”;变频器,电机良好接地

2)、 注意环境温度,周围空气要流通,确保变频器散热要良好。

3)、 防止灰尘、粉尘的进入,腐蚀变频器里面的元件。

4)、 注意水滴流入设备内部,造成变频器短路。

http://www.pow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