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斯发电机EA16稳压器使用说明

楼主(2015-04-22):
EA16稳压器

康明斯发电机EA16稳压器使用说明:

1、接线端子说明

1.1P1、P2:电源输入(励磁场电源)范围60~300VAC50/60HZ最大电流16A.
1.2F+、F−:励磁输出,最大电流16A.
1.3VS1、VS2:侦测电源输入,可由DIPSW1设定为220或400V系统.
1.4S1、S2:电流补偿,CT二次电流输入可由DIPSW选择1或5A电流输入,无使用时可保持开路.
1.5VR1、VR2:外部电压调整器,可外接2K?1/2W电位器可调整±5%发电机端电压,无使用时必须将两端子短接(JUMP)。
注:电位器转至阻值愈大则发电机电压愈小,阻值为零时电压最大.
1.6A1、A2:类比电压输入。由系统提供一个DC电压讯号来改变发电机端电压,最大±5VDC,无使用时可保持开路.A1为GND、A2为+时则输出电压增加.
1.7DIPSW1~3选择开关.SW1:OFF时为220VAC系统170~260VACON时为400VAC系统340~510VACSW2:OFF时CT二次输入为1AON时CT二次输入为5ASW3:OFF时为发电机频率60Hz,52~61可调ON时为发电机。
调整与设定
2.1TRIM:调整由A1、A2类比电压输入值对发电机端电压的影响比例。当系统提供直流电压加在A1(GND)、A2端子时直流电压愈大则发电机端电压愈高,反之愈低。TRIM钮用来调整直流输入电压对发电机端电压的影响比例,反时针到底为0,顺时针方向最大为10%。加在A1、A2的电压讯号可以单极性(0、+)或双极性(+、−).
2.2DROOP:调整由S1、S2电流补偿输入值对发电机端电压的下垂比例。当来自CT的电流相位与AVR侦测电源电压相位呈现超前功因时即发电机对负载提供了超前虚功率,反之,若CT的电流相位与AVR侦测电源电压相位呈现落后功因时即发电机对负载提供了落后虚功率。超前虚功率会使AVR调昇发电机端电压而落后虚功率会使AVR调降发电机端电压。DROOP则为调整虚功率对发电机端电压的影响比例,反时针到底为0%,顺时针方向最大为7%。此功能常用于发电机并联时使用,CT容量须大于5VA以上配合SW2选择CT二次电流为1A(OFF)或5A(ON).3.3STAB.:调整发电机端电压的稳定度。当发电机输出端电压出现摆盪时可调整STAB钮以使电压稳定,但调整过大时易造成负载瞬态电压变动率大,建议调整时以三用表(指针型)DCV连接于励磁电压F+、F−,缓慢调整STAB.使励磁电压晃动至刚好稳定的那一点上,这点是发电机与AVR最佳的「稳定」配合点.
2.4VOLT:调整发电机端电压值高低,配合DIPSW1选择之电压系统可调范约SW1OFF220V系统170~260VSW1ON400V系统340~510V当有使用外部电压调整器时,将外部电位器置于中央位置,调整AVR内部VOLT至所须电压值即可.
注:无使用外部电位器时须将VR1、VR2短接.
2.5U/F:低频保护设定。出厂设定为55Hz@60Hz、45Hz@50Hz如须重新调整请如下操作:由DIPSW3选择系统频率,起动发电机并将引擎转速调至所须低频保护点(如55Hz或45Hz),缓慢调整U/F钮至U/FLED灯(红色)由灭变亮的那一点即可,恢愎引擎至正常转速时U/FLED灯应熄灭,如末熄灭请重新调整作用如下:
2.5.1当发电机起动或停止过程中引擎转速低于额定转速时会引起励磁电压过高,为防止此现象AVR提供了一低频机频率低于设定点时励磁电压便开始减少,频率愈低励磁电压就愈低。在额定频率时AVR低频电路不会动作.
2.5.2在额转速下,若负载大于发电机功率时引擎转速下滑、频率下降,AVR便启动低频保护机智降低发电机端电压,以减少发电机对负载提供的功率,防止发电机组超载使用.
2.6励磁电压过高保护开关
2.6.1EA16内建一组励磁电压过高保护开关来防止发电机组在运转中产生的励磁异常。这些异常包含发电机负载过大、励磁机异常、侦测电源断线、AVR系统电压选择错误(例:发电机为220V,DIPSW1选择400V)、AVR故障等。当异常发生时AVR经一延时(最长20Sec)后关闭励磁输出使发电机下降至最小电压(剩磁电压)且O/ELED灯亮且状况一直保持,此时发电机必须停车约10秒后再重新起动AVR才能正常工作。若在并联或不须此功能时可将此功能抑止,操作如下,将JUMP跨接于跨接于1-2时动作,2-3时为抑止.
3.使用时注意事项
3.1安装时注意事项:(配置参考图二~四).
3.1.1安装、连接、调整、检查的作业由有专业知识人员实施.
3.1.2将调整器安装于发电机内防潮、防蚀且防止他人易碰触的地方.
3.2发电机运转时注意事项:
3.2.1在一般运转状况下,调整器表面温度会超过60℃.
3.2.2运转时,请勿碰触调整器散热板,也不可将调整器散热板接地或触碰外壳,已张贴警告标志.
    康明斯发电机发电机维修发电机保养东莞发电机康明斯柴油发电机东风康明斯发电机原理找星火,网址:http://www.singfo.cn
详情请点击:http://www.singfo.cn/knowledge/show16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