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组节温器的使用及典型故障

楼主(2015-05-06):
发电机组节温器的使用及典型故障

  1)发电机组节温器的使用及故障

    蜡式发电机节温器随着使用寿命的延长,性能逐渐衰退,其典型表现为主阀门开度减小,大循环冷却液流量减少,发动机冷却系逐渐过热。因此在发动机大修和发动机50000km左右保养时,应检查节温器的工作情况,简单的检查方法是将节温器放在烧杯内,用水加热进行检查。

    节温器初开温度(℃)    83

    节温器全开温度(℃)    95

    全开时节温器主阀门最大升程(mm)    ≥8

    节温器使用限度(按升程检查)(mm)    6

    当发电机节温器达到上述使用限度的升程条件时,由于主阀门通道的减少,使冷却液循环流量降低1/10左右,减少后的水流量已不能满足发动机正常工作的需要,必须更换温器。

    2)注意事项:

    ①更换节温器时,注意节温器座密封圈必须完好无损;

②安装节温器时,要保证节温器上的排气销落在相应的槽1内,并让节温器上的小舌头落在节温器室的定位槽2内(图8-7)。

③装复时要注意图8-8所示密封圈的止口朝向。

④节温器座螺栓拧紧力矩为24N.m

⑤严禁拆除节温器运转发动机,否则会出现下列情况(图8-9):

    a-当需要冷却液做大循环时,由于部分冷却液进行小循环(即冷却液通过阻力小的旁通水路进入水泵进口),而导致发动机过热。

b.当需要冷却液做小循环时,由子部分冷却进入大循环,会使发动机升温过慢,甚至过冷,导致发动机性能卞降和恶化.

    总之,B系列发动机只有依靠节温器才能控制最佳工作温度,它的动力性、经济

性、可靠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一旦把节温器拆除,发动机将在“过热”或“过冷”状

态下工作。因此发动机决不能不装节温器运转。

  3.进水管

  B系列发动机采用铸铝弯头进水管,用矩形密封圈密封,安装在发动机缸体排气管侧的前端。进水管螺栓拧紧力矩为43 N-m。

详情请点击:http://www.singfo.cn/knowledge/show11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