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模温机不加热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5-07):
压铸模温机不加热是怎么回事呢?

    深圳模温机在工业生产中较为常见,应用范围也比较广泛,塑胶成型,导光板压铸,橡胶轮胎、滚轮,化工反应釜、粘合、密炼等各行业都有应用。大家都知道,机械在工作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小故障,而在模温机的使用过程中,也是会出现的,像模温机有时突然不加热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深圳模温机不加热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模温机在使用过程中不加热的故障现象做分析.模温机自动化程度较高,现在的模温机一般都是电脑板输出信号控制,如果出现不加热的现象,首先检测电脑板是否出现故障,一般情况下,电脑板不会出现故障,可使用万用表对电脑板进行检测,一般有一下几个问题:

一、最常见的问题是由于使用环境灰尘较多,灰尘进入加热接触器,导致接触器卡死不工作也是导致模温机不加热的故障现象之一.也能使用万用表检测,或是采用强制启动,看是否能升温。

二、还有一种问题是加热管故障,可采用万用表检测电热管电阻,如果无数值,则说明加热管故障,否则不然。

三、如果模温机面板加热灯是亮着,先看一下接触器有没闭合,没闭合的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电到。

四、另外,模温机一般都配有冷却装置,某些不加热现象是由于冷却装置一直处于开路,冷却水远远不断的进入加热装置,也会导致模温机不加热.对于这种故障现象,只需要对冷却电磁阀进行检测即可.将冷却电磁阀拆开,对其进行清洗,看看是否有异物卡死.也可用万用表检测是否电路一直开路.或更换相对应的电磁阀检查其功效。

    以上就是模温机不加热的常见一些原因,出现问题,只要我们细心检查,就能发现,并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的。其实,模温机使用主要还是要在平时注意保养工作的,这样出现故障的几率就会很低的。想了解更多压铸模温机价格、深圳模温机、水温机、油温机、导热油加热器知识,或致电:0755-2742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