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科变频器在锅炉引风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5-05-19):
引言:

      锅炉引风机是依靠电动机输入的机械能,提高气体压力并排送气体的机械,它是一种从动的流体机械。

原理:

     锅炉引风机的工作原理与透平压缩机基本相同,只是由于气体流速较低,压力变化不大,一般不需要考虑气体比容的变化,即把气体作为不可压缩流体处理。大型电站锅炉引风机一般为静叶可调或动叶可调轴流式风机,利用叶轮旋转产生的提升力,将锅炉内的烟气沿轴向引入脱硫岛或烟囱。

应用现场及设备:

现场安装调试要求:

1.检查—安装前须检查风机内部有无存有杂物,如有,则予以清除;拨转叶轮,是否有刮蹭现象,发现不妥之处必须及时调整完好。

2.地基—厚度不小于300mm的混凝土地坪,表面基本水平,按机架周边加放不小于300mm并高于周围地坪约100mm(防水);可以承载风机重量的楼板、屋面。

3.试运转—开机前须关闭风阀,使风机在空载状况下启动,达到正常转速后可逐渐打开风阀,直至额定工况。在运转过程中应严格监控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风机在运行20分钟后应检查轴承箱温升是否正常(温升不得超过环境温度40℃,表温不得超过70℃)。

4.维护—风机维护时必须首先停机断电;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换润滑剂(油或脂);当风机出现振动加剧、轴承温升过高、电机电流过大机体过热等不正常情况时,应及时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方可再次运行。

电气接线图及参数设置:

注意事项:

1、轴承严重损坏,导致引起振动

2、联轴器不对中,即两轴中心未对准

3、叶轮与机壳存在磨碰现象

4、地脚螺丝松动或是灌浆未灌好、基础松动

5、运行中粉尘或油脂含量较大或较多,粘在叶片上

6、叶轮发生磨损后,产生不平衡分量

http://www.pow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