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的好处你了解多少?

楼主(2015-06-02):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变频调速已被公认为是最理想、最有发展前途的调速方式之一。它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大家对于应用变频器的好处有哪些都知道吗,下面我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使用变频器有什么好处吧。

1:变频调速的节能
  1)由于采用变频调速后,风机、泵类负载的节能效果最明显,节电率可达到20%~60%,这是因为风机水泵的耗用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当用户需要的平均流量较小时,风机、水泵的转速较低,其节能效果也是十分可观的。而传统的挡板和法门进行流量调节时,耗用功率变化不大。由于这类负载很多,约占交流电动机总容量的20%~30%,它们的节能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对于一些在低速运行的恒转矩负载,如传送带等,变频调速也可节能。除此之外,原有调速方式耗能较大者(如绕线转子电动机等),原有调速方式比较庞杂,效率较低者(如龙门刨床等),采用了变频调速后,节能效果也很明显。
2:变频调速在电动机运行方面的优势
  1)变频调速很容易实现电动机的正、反转。只需要改变变频器内部逆变管的开关顺序,即可实现输出换相,也不存在因换相不当而烧毁电动机的问题。
  2)变频调速系统起动大都是从低速开始,频率较低。加、减速时间可以任意设定,故加、减速时间比较平缓,起动电流较小,可以进行较高频率的起停。
  3)变频调速系统制动时,变频器可以利用自己的制动回路,将机械负载的能量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也可回馈给供电电网,但回馈给电网需增加专用附件,投资较大。除此之外,变频器还具有直流制动功能,需要制动时,变频器给电动机加上一个直流电压,进行制动,则无需另加制动控制电路。
  4)以变频器可替代DC发动机,这时使用感应电动机。与DC发动机相同,无需刷子、slip-ring等,维护性和耐环境性优秀。
  5)以1台变频器可并行运转控制几台发动机
  6)变频器可以软启动和软关闭,任意调整发动机的加/减速时间。
  7)减低启动电流。 通过变频器的软启动和软关闭,能减低启动电流到电机启动时额定电流的1.5~2倍。一般直入启动时,流动额定电流6倍的启动电流,因此会给电机的频繁运转/停止带来负荷。
  8)变频器的回升制动便于进行电制动。
3:以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为目的的应用
  变频调速除了在风机、泵类负载上的应用以外,还可以广泛应用于传送、卷绕、起重、挤压、机床等各种机械设备控制领域。它可以提高奇特的产成品率,延长设备的正常工作周期和使用寿命,使操作和控制系统得以简化,有的甚至可以改变原有的工艺规范,从而提高了整个设备控制水平。
  选定变频器配置时,要充分把握负载特性,但也是比较难做的。
1.确认负荷类型、速度、性质等负载的特性;
2.确认是否是连续运转、长时间运转、短时间运转等运转特性;
3.确认最大消耗输出值和额定输出值;
4.确认最高回转数和额定回转数;
5.确认速度控制范围;
6.确认负荷变动、电流、电压、频率、温度变化等;
7.确认所需的控制精密度;
8.确认制动方法;
9.确认输入电源配置即,从速度-转矩特性、过载容量、时间额定、启动转矩、额定输出值、运转方式、控制方式、回转数、效率-功率等因素出发选定容量。
但不容易上述方式选定变频器配置。因此,普通用户可以根据电机配置选择变频器。首先,选择配置电压 (220V, 380V, 440V)之后根据发动机容量(kW)选定变频器容量。一般,类似风扇、抽水机等启动转矩和负载量少的产品,使用1:1容量的发动机和变频器;类似电梯、起重机等需要多转矩、大负载量的,选定容量比电机高一阶段的变频器。
更多精彩信息,请关注普传官网:http://www.powtr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