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水系统的变频节能解决方案

楼主(2015-06-05):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一、水泵原系统概述
在供水系统中,恒压供水是指通过检测管网压力,在供水网系中用水量发生变化时,而控制出口压力保持在设定值不变的控制方式。一般使用水泵时,选用的设备额定流量通常都超过实际需要的流量,而实际用水过程中所需的流量会发生变化,如在楼宇供水中,白天和夜晚的用水量变化很大,采用阀门来调节流量的方式使用较为普遍。虽然方法简单,但这种方式实际上是通过人为增加阻力的办法达到调节的目的,这种节流调节方法浪费了大量的电能,同时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成本较高。本文介绍利用PI7800变频器内置PID功能进行自动恒压供水控制,满足节能降耗的要求。
二、变频器解决方案
变频器是水泵电机的控制设备,能按照水压恒定需要将0~50Hz的频率信号供给水泵电机,调整其转速。水压由安装在管网的干线上压力传感器检测,并将其转化为4~20mA的电流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根据设定的给定值和反馈的实际值(变频器控制端口IF反馈),即根据恒压时对应的电压设定值与从压力传感器获得的反馈电流信号,利用PID控制自动调节,改变频率输出值来调节所控制的水泵电机转速,以保证管网压力恒定要求。
图(一)生产线
图(二)控制原理图
三、相应的参数设置如下
F04=7  频率设置方式通过PID调节(接变频器的端子是IF与V3:4到20m)。
F05=3  端子起动(外部控制)。
F08=3 VF  提升方式
F09=120S   加速时间
F10=120S   减速时间
F27=1   停止方式设定(0减速停车,1自由停车)
F44=2   转速追踪选择(0无此功能,1掉电追踪方式,2起动追踪方式)
F61=1   负载类型
其中F72中的P参数组:
P02=1   反馈信号选择(根据远程压力表输出信号选择IF或VF)
P03=3   给定信号选择(默认为3键盘输入,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调节)
P04=40%   键盘给定信号(计算方法:P04=所需压力/远程压力表的量程*100%)
P08=0   PID故障检测时间

更多精彩信息,请关注普传官网:http://www.powtran.com/

网友:
东莞市好帮手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行业的自动化设备和流水线配套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拥有高素质的技术研发团队,并且和特定的太阳能组件生产企业形成固定的测试、使用关系,对每款、每台设备都进行实际现场的严格测试、改进,保证机器的实用性和稳定性。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有:太阳能电池片自动串焊机、太阳能背板(EVA/TPT)自动裁切机、太阳能背板手动裁切机、太阳能电池片缺陷检测机等设备。
东莞好帮手全自动串焊机 全自动串焊机
      网址:http://www.china-hb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