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系统变频节能解决方案

楼主(2015-06-05):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前言】
变频调速恒压供水技术以其节能、安全、供水高品质等优点,在供水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恒压供水调速系统实现水泵电动机无级调速,依据用水量的变化(实际上为供水管网的压力变化)自动调节系统的运行参数,在用水量发生变化时保持水压恒定以满足用水要求,是当今先进、合理的节能型供水系统。普传科技作为具有电机设计生产基础的变频器专业制造商,为市场和客户考虑,开发出多泵供水控制系统软件,配合高性能普传变频器,在恒压供水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
【特点】
采用普传变频器与普传多泵供水系统专用控制器构成控制系统,进行优化控制泵组的调速运行,并自动调整泵组的运行台数,完成供水压力的闭环控制,在管网流量变化时达到稳定供水压力和节约电能的目的。
【系统优点】
1.恒压供水技术因采用变频器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而达到调节水泵转速改变水泵出口压力,具有降低管道阻力,大大减少截流损失的效能。
2.由于变量泵工作在变频工况,在其出口流量小于额定流量时,泵转速降低,减少了轴承的磨损和发热,延长泵和电动机的机械使用寿命。因实现恒压自动控制,不需要操作人员频繁操作,降低了人员的劳动强度,节省了人力。
3.水泵电动机采用软启动方式,按设定的加速时间加速,避免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对电网电压造成波动的影响,同时也避免了电动机突然加速造成泵系统的喘振。
4.由于变量泵工作在变频工作状态,在其运行过程中其转速是由外供水量决定的,故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可节约可观的电能(平均25%以上),系统具有收回投资快,而长期受益,其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非常巨大。

1.供水系统配线图(以4泵供水为例)

2.变频器与供水板之间的连接示意图

3.供水控制原理
当有若干台水泵同时供水时,由于在不同时间(白天和晚上),不同季节(夏天和冬天),用水流量的变化很大,为了节约能源和保护设备,本着多用多开,少用少开的原则,进行切换。
  变频器能根据压力闭环控制要求自动确定运行泵的台数,在设定的范围内,同一时刻只有一台泵由变频器控制。
当定时轮换间隔时间设定在0.05~100.00之间,则稳定运行相应时间后,变频器将按先开先关的原则轮换控制泵的运行,以保证每台泵能得到均等的运行机会和时间,防止部分泵因长期不用而锈死。
泵运行到上限或下限后,到达增加泵或减少泵的判断时间,变频器将按先停先开的原则加减泵控制,以保证每台泵都有机会运行,防止部分泵因长期不用而锈死。
4.普传变频器供水相关参数

相关参数

说明

F04

频率给定模式

F61

负载类型选则

P00

PID调节方式

P01

输出频率限制

P02

反馈信号选择

P03

给定信号选择

C01

启动压力百分比

C02

停机压力百分比

d00

定时供水时间

d01

定时轮换间隔时间

注:特别强调需要休眠的现场机器主控板需用1.10版本的CPU
5.操作说明及接线注意事项
1.工频驱动电机时,请务必装上合适的热继电器以保护电机。
2.电机侧的工频旁路与变频器输出之间应使用带有机械联锁装置的交流接触器,并在电气控制回路上进行逻辑互锁,以防止工频电源与变频器输出之间引起短路而损坏变频器及相关设备。
3.电机所连接的工频电源的相序应与变频器输出的相序一致,为防止电机反转事故,请确认相序后运行。
4.在进行变频器控制信号接线时,请把其同动力线分离,也不要配置在同一配线管内,否则有可能产生误动作。
5.压力设定信号线与压力反馈信号线必须采用屏蔽线。

更多精彩信息,请关注普传官网:http://www.powtr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