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变压器/智能型伺服电子变压器/进口伺服专用

楼主(2015-06-22):
伺服电子变压器,专门针对中国电网与伺服电机系统,而开发的电子变压器,该产品改变了传统线圈式变压器体积大笨重,发热,耗电,安装难的问题。电子变压器采用最前沿的微波器件,三相全桥开关谐波技术,SPWM调制方式,开关频率1MHZ,所以发热量小,无需散热器,耗电少,完全消除EMI干扰。
深圳市赛恩思电气有限公司----专业制造电子伺服变压器

网友:
品质保证,5年免费保修!一年内有质量问题包换新货!欢迎订购!

联 系 人:张小姐

联系电话:13316882027

网友:
官方网站  http://saiensi.taobao.com

一、 应用范围:

      典型应用,:数控机床、试验机、绕线机、教学机、包装机械、CNC加工中心、机械手、印刷机械、纺织设备,自动化生产线等二十多个自动化设备行业。

二、功能特点:

1. 智能型,自动调节伺服系统所需电流,输出电流不受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使伺服电机发挥更好的性能;

2. 铝合金外形,可任意悬挂安装,使用简单

3. 性能稳定,耗电少,高稳定,抗干扰,不发热de

4.抗雷击、抗高压高硫、内部电路过压,过流,短路保护
5. 全部元件采用进口德国,日本功率模块,国内封装组成,可防水,防油。

6. 特殊的合金材料,接头端子缓流,缓压
三、安装步骤:

1. R、S、T接三相380V火线;

2.N接零线,零线线径不能低于火线线径,而且必须要接牢固;

3. 零线起到三相平衡的作用,根据三相四线矢量运算规则,零线从市电接入到电子变压器的N节点之间不可以接任何断路器及开关、索制;

4. 空载检查(不接伺服驱动器):连接好R、S、T、N后通电,观察OUT处绿色LED发光,说明本变压器工作正常;

5. 关闭电源,接入伺服驱动器,电子变压器L1\L2\L3对应接入伺服驱动器L1\L2\L3,由于每个伺服驱动器的电路设计会有不同所以接线的时候请参照接线方案图A、B、C来接线。

6.电子伺服变压器只给伺服驱动器供电,严禁设备上的其他元器件到电子变压器取电,否则会引起工作点的偏移,损坏本电子变压器;

7. 设备上的单相AC 220用电的地方,比如开关电源220V输入电、220V索制、220V散热风扇、、、等,都可以在电子变压器的输入端取电;

8. 若设备有用三相220V马达本电子变压器无法给其供电,建议改用三相380V马达;

9.反复检查以上接线,确认无误后开机,伺服驱动器显示工作就绪。

备注:正确接线通电后输出端的电压用万用表测量不出真实的,因为本电子伺服变压器是智能式的,输出电压是动态的必须与伺服驱动器构成电子回路,才能激活整个电路达到所需的电压,变压器输出是根据伺服电机端瞬间需要的电流电压不动态调整输出的,保持整个回路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