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子变压器

楼主(2015-06-26):
伺服电子变压器,专门针对中国电网与伺服电机系统,而开发的电子变压器,该产品改变了传统线圈式变压器体积大笨重,发热,耗电,安装难的问题。电子变压器采用最前沿的微波器件,三相全桥开关谐波技术,SPWM调制方式,开关频率1MHZ,所以发热量小,无需散热器,耗电少,完全消除EMI干扰。
产品特性:
1. 铝合金外形,可任意悬挂安装,使用简单
2. 性能稳定,耗电少,高稳定,抗干扰,不发热de
3. 抗雷击、抗高压高硫、内部电路过压,过流,短路保护
4. 全部元件采用进口德国,日本功率模块,国内封装组成,可防水,防油。
5. 特殊的合金材料,接头端子缓流,缓压
6. 可匹配以下伺服电机驱动器:三菱、施耐德、日立、欧姆龙、富士、路斯特、松下、科比、三洋、广数、台达、安川、运控、汇川、东元、迈信等所有国产进口伺服驱动器)
输入电压
三相四线制380V AC
输出电压
三相三线交流200-220V AC
最大输出工作电流
2倍额定电流
电流模式
动态跟踪
电流基波频率
300HZ
动态工作电流频率
1MHZ
电流波形
正弦波
电流驱动形式
SPWM
电压调整率
0.2%
负载调整率
0.1%
输出电压失真率
0.1%
效率
99.5%
源电压响应时间
1.5us
负载阶跃响应时间
2us
抗干扰等级
B
  安装步骤:
1. R S T 接三相380V火线;
2. N接零线,零线线径最好取火线线径的1.5倍,而且必须接牢。
3. 零线起到三相平衡的作用,根据三相四线矢量运算规则,零线从市电接入到伺服电子变压器N节点之间不可以接任何断路器及开关。
4. 空载检查(不接入伺服驱动器),连接好 R S T N 通电,用万用表的DCV档测试L1L3之间的电压,如果测出来的电压不正常不可以接入伺服驱动器;
5. 关闭电源,接入伺服驱动器,伺服电子变压器的输出L1 L2 L3  必须对应接入伺服驱动器L1(RL2(SL3(T). 以免接错,否则伺服驱动器无法正常工作。
6. 严禁在伺服驱动器输出L1 L2 L3之间接伺服驱动器以外的任何负载,否则引起工作点偏移,损坏电子变压器。
7. 设备上的单相AC220V 用电的地方都可以在伺服电子变压器的前端接一根火线 一根零线取AC220V
8. 若设备有用三相220V电机,本电子变压器无法给其供电,建议把电机改为三相380V的电机。
9. 反复检查以上线路,确认无误后开机。
警告:
产品安装接线时请务必按照端子标识和使用说明书的的规定连接,切勿将输入、  输出反接;请勿将火线、零线反接。
请按照本产品的容量配负载。切勿超载。
接线时,请选择合适的电线和线耳,以保证输入输出有可靠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