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气动执行器控制精度的影响因素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07-01):
  无论是进口气动执行器还是普通气动执行器,气动执行器厂家生产的执行器都会受到一些因素影响执行器的控制精度。阀门气动执行器控制精度的影响因素如下:

  1.调节阀振动;

  2.气动执行器制动器失灵;

  3.气动执行器输出存在滞后环节;

  4.伺服放大器灵敏度过低;

  5.气动执行器阀位反馈信号误差大;

  6.气动执行器选型不合适等。

  阀门气动执行器出现以上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气动执行器制动器失灵。制动器用来消除气动执行器断电后转子和输出轴的惯性惰走和负载反作用力矩的影响,使输出轴准确地停在相应的位置上。如果制动器失灵,将降低气动执行器的控制精度。因此应做好以下几点。

  (1)根据负载大小调整制动力矩;

  (2)制动轮与制动盘的间隙要调整合适;

  (3)制动闸瓦要保证有足够的摩擦系数,严禁滴上油类物质(加注润滑油时不要超过油标上限位置)。

  2.伺服放大器灵敏度过低。伺服放大器的灵敏度应精确整定,灵敏度过高(≤130μA)将导致气动执行器振荡,轻则击穿单相伺服电机分相电容,重则烧毁伺服电机,使控制系统彻底瘫痪。灵敏度过低(≥450μA),将造成气动执行机构动作不及时,严重影响控制精度和调节品质。因此,应根据控制对象的响应时间和控制系统的调节特性,将伺服放大器的灵敏度调整合适(一般在180~340μA之间)。

  3.执行器阀位反馈信号误差大。振动是造成气动执行器阀位反馈信号误差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差动变压器式反馈系统,振动使变压器铁芯运行不稳,产生位移,加大反馈信号误差;电位器式反馈系统则造成主电位器接触不良,出现反馈信号跳动紊乱,使真实阀位与执行器反馈阀位之间产生巨大偏差。

更多精彩推荐:气动执行器  http://wxhjjxz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