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串焊机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一)

楼主(2015-07-04):
一、 电池正面露白:
     处理方法:切刀焊带限位销与焊带规格不符,间隙过大,将切刀用手推进H2的位臵,使焊带露头,用食指轻轻前后摆动焊带,应有0.2mm的间隙,看间隙是否符合要求、焊带限位销做相应调整。

二、转盘气管打结
    处理方法:首先检测B转盘气管打结情况,然后操作触摸屏,启动全自动串焊机直至消除B、C转盘气管现象;

三、焊带扭曲露白
    处理方法:焊带露白控制在工艺技术要求范围内;首先确认停机后,进入串焊机内部检测和维修;检测缓存装置是否有焊带扭曲现象 ;如有焊带扭曲现象在操作控制板上,点击暂停按钮;调整焊扭曲焊带,确保拉出合格焊带;

四、反面焊带溢锡
    处理方法:检测焊带溢锡情况;焊带头部基本对齐; 减低焊接区域预热板温度(5-10℃);.调节压针压力;

五、传输带跑偏
处理方法:生产过程中经常检测传输带跑偏情况,调节纠偏装置消除传输带跑偏;当传输带向全自动串焊机内侧跑偏时,顺时针方向调节外侧调节螺钉;当传输带向全自动串焊机外侧跑偏时,顺时针方向调节内侧调节螺钉;直至传输带无跑偏现象。

六、出现虚焊现象
    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1、助焊剂没有喷出。
    处理方法:检测前/后喷嘴应有助焊剂喷出,前且要有一定的压力,喷射的方向垂直。如果存在喷射压力不够或方向偏,应检查喷头,用气枪吹干净。
2、助焊剂喷射位置不对
   处理方法:待电池片搬运至焊台,取出电池片,查看上面助焊剂的印迹,是否符合要求。
3、焊接温度或恒温时间不合适。
   处理方法:焊接温度过低、设定焊接温度与实际焊接温度不符、或恒温时间过低,都 会造成虚焊,主要表现在焊带没有融化,不能与电池片栅线融合。首先清洁温度探头,调整焊接温度及恒温时间。
4、压针位置偏斜
   处理方法:压针偏离焊带位置,焊头上的加热区域离焊带较远,无法融化焊带,导致虚焊。  首先将焊头固定螺丝拧松,压针必须全部平行压在主栅线中心上,拧紧固定螺丝。

七、电池串片间距不均
    处理方法:全自动串焊机进入待机状态后,检查进气阀气压是否正常。清洁焊台,将特氟龙胶带上的助焊剂结晶等杂物清洁干净。

详情请点击:http://www.china-hbs.cn/article/show_article.php?id=111

东莞好帮手全自动串焊机 全自动串焊机
      网址:http://www.china-hb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