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气动元件中的应用

楼主(2015-08-12):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纺织机械设备制造业也迎来了革命性的发展,当前纺机设备的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触摸式人机界面(HMI),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以及各种气动控制元件的广泛应用;目前不断提高纺机设备的自动化程度以减轻操作者的劳动强度和提高纺织厂的生产效率成为纺织机械生产厂家的一个重要的研发设计宗旨。而自动化动作的实现则普遍需要通过用PLC来控制电磁阀以及气缸等执行部件来实现。条并卷联合机是前纺中精梳准备工艺中生产效率最高的一种设备,自动化动作的实现需要通过压缩空气驱动气缸来实现,而压缩空气则是由PLC控制电磁阀来实现控制的。采用了派克的电磁阀和气缸等气动元件来实现自动动作的执行。

2.应用设计

2.1 气动控制系统概述

一个典型的气动系统是由方向控制阀、气动执行元件、各种气动辅助元件及气源净化元件所组成。 选用派克的电磁阀、气缸、压力表以及管接头做为标准配置,主气源进气处先通过三连件后再进入主气路,各个电磁阀用来作为相应动作单元上压缩空气通断的控制,电磁阀则由PLC控制器来实现逻辑上的控制,气缸的选用根据具体机械动作的实现来确定,气缸运动的速度根据相应的节流阀来进行调节

2.2在当设定的棉网长度到时主电机转为低速,电磁离合器分、扯断棉网,主电机停,此时棉架快速上升,上升到位时打开夹盘,棉架暂停在最高位,开前门,前门打开后推棉卷,棉卷推出后推卷机构返回,推卷机构返回后关闭前门,前门关闭后棉卷架快速下降到最低位,然后再进入上空管的步骤;棉卷推出后执行翻棉卷到小车的动作,翻棉卷机构返回后小车前进一步,推小车机构返回。

各种动作的实现均是通过气动执行元件来实现的,在气动控制系统中将压缩空气的压力能转换为机械能,驱动机构作直线往复运动、摆动和旋转运动的元件,称为气动执行元件。在条并卷联合机中是采用电磁阀来控制气缸来执行动作的,而电磁阀的动作则由PLC来控制,在本设备的控制系统中采用了PLC来控制整个系统工作;电磁阀及气缸则均选用派克有限公司的产品。

2.3自动动作的实现

机电一体化程度较高的特点,其主动力通过变频来实现变频调速控制,各个分步动作的实现主要由电磁阀控制压缩空气驱动气缸来实现动作控制,上下空管、翻棉卷、棉卷支架上升下降、推棉卷、小车前进、前防护门开合、空管仓落空管以及送空管机构上升下降等动作都对应着相应的电磁阀和气缸,而整个动作的协调运作则有PLC控制器来实现控制功能,在此只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2.4控制电磁阀的PLC程序设计概述

各种自动动作的实现是通过用PLC控制电磁阀来实现的。

人机界面程序设计概述

为了便捷的实现对各种自动动作的分立调试。通过人机界面可以方便的实现操作人员对各个电磁阀的实时控制,大大的方便了对各个自动动作的调试。

2.5通过人机界面控制和调试电磁阀执行动作的界面设计。

在此界面中通过对打开棉卷夹盘,推棉卷,翻空管一次等触摸键的操作可以实现对相应电磁阀的控制,电磁阀通过对压缩空气的控制来实现压缩空气对气缸活塞的驱动进而实现相应的汽缸动作。在设备的调试过程中调试人员先通过调试设定界面中的触摸键来控制单步动作的执行,然后根据实际操作的需要来调整节流阀,以此实现对气缸运行速度的调节。

3. 气动控制系统中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3.1电磁阀故障

电磁阀做为一种执行元件受控于PLC控制器,由于棉纺织设备长时间处于24小时运作状态电磁阀长期动作易造成电磁阀吸合不到位或者彻底损坏两种情况,电磁阀吸合不到位体现出来的状态是间歇性动作故障,进而引起设备间歇性故障停车,在此种状况下当对单个电磁阀进行检测时又不好判断出阀体埙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在电磁阀彻底埙坏的情况下体现出来的故障情况是某个动作不执行,在此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换相应的电磁阀来解决问题。

3.2传感器故障

在设备自动动作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用传感器对气缸动作的执行进行限位检测以便PLC对设备的自动动作进行逻辑上的协调控制,检测传感器的选用一般有磁感应传感器和接近开关两种类型,检测传感器一旦损坏就会导致自动动作停留在某个动作位停止而不继续往下执行下一步动作。遇到这种故障情况时就应当根据自动动作执行的情况来查找个并更换相应受损的传感器。

3.3气缸故障

作为一种重要的执行部件气缸通常会因为长时间的运作而导致气缸内部的活塞出现漏气现象,这种故障情况下气缸所表现出的现象是在压缩空气送入气缸后气缸不动作或者动作力度及行程达不到相应的要求,遇到这种情况时就应当对损坏的气缸进行维修或者更换气缸。

以上技术资料由快易优自动化选型提供,想了解更多请点击:http://www.kyy6.com/home/TechArticleList.html?Type=17&Str=&PageInde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