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瓦机变频应用 控制精准更方便

楼主(2015-08-14):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简   介
现代化厂房、仓库、运动场等建筑很多都是彩钢结构建筑,结实牢固、漂亮美观,有的还是用的琉璃瓦式彩色钢瓦,让建筑更漂亮生动。作为建筑骨架的C型钢和遮风挡雨的钢瓦都是彩色钢板通过压瓦机生产出来的。那么,什么是压瓦机?压瓦机是一种经过放料、成型、后成型切割组成生产的机械设备,生产的产品外观平整美丽、漆纹均匀、强度高、经久耐用,广泛应用于工业民用建筑,如厂房、仓库、体育馆、展览馆、影剧院等房面和墙体。
工作流程
压瓦机主要组成部分: 辊压轴部分,压型部分,冲孔部分、剪切部分。
将型材放进扎辊道,变频器驱动辊道电机以设定速度运行,辊道将型材弯成需要的形状,到达设定长度前2米,编码器给PLC信号,PLC控制变频器低速运行,到了设定长度停机进行压模或剪切。
工艺要求
型材进入压瓦机辊道成型部分,成型后到压型部分,压成等距离一节一节的,切刀负责定长切割。
1、原材料一次前进、压型、切割完成;
2、要求传送速度平稳、采用两段速运行;
3、变频器低频转矩大、低速运行时也能正常生产;
4、能够根据型材的不同、调整辊道运行速度;
5、剪切精度高、成品长度误差±1cm
应用案例
在河北某压瓦机机械厂,需要一种小巧方便,操作简单的变频器,能快速精准的控制电机,减少生产误差,节约成本。普传PI9130高性能矢量变频器作为其机械的专业配套变频器,采用独特的电流控制算法,能抑制启动产生的电流冲击,启动转矩在0.5Hz能输出额定转矩150%稳速精度高,调速范围广,完全满足压瓦机对变频器的要求。
生产工艺简述:变频器拖动电机提供动力,链条带动辊道滚动,通过编码器检测产品长度,编码器信号反馈到PLCPLC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到达设定长度前2米(可调),变频器就会以10Hz运行,到 达设定长度变频器则停机,再在剪切刀的作用下,切成合适的尺寸,确保产品长度符合生产要求。
根据现场电机功率选用普传PI9130高性能电流矢量变频器。PLC自动控制系统程序是原来已有的,根据了解此类机器工艺,知道其控制原理。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分别设置为3S1S;采用两段速度控制,一段全速50Hz,二段速度10Hz
变频器安装在压瓦机自动控制系统电气柜内,普传PI9130变频器体积小巧,结构紧凑,方便用户的安装使用,不占用过多空间。
变频器接线:
1,主端子接线:
L1/L2/L3接三相380V电源,U/V/W接电机。
2,控制端子接线:
  DI1COM之间接PLC过来的“正转”开关信号,闭合正转,断开停止。
  DI2COM之间接PLC过来的“反转”开关信号,闭合反转,断开停止。
  DI5COM之间接PLC过来的“速度”信号,闭合二段速,断开一段速。
  TA1TC1之间为故障继电器常开信号接给PLC
相应参数设置:
参数
设定值
解释
F0.02=1
端子台控制
F0.03=6
多段速设定频率
F0.17=3
加速时间
F0.18=1
减速时间
FC.00=100
一段速50Hz
FC.01=20
二段速10Hz
改造效果
1.根据不同的板材可以选择不同的送料速度,有效保证成品质量,减少材料浪费;
2.变频器带动辊道电机,负载惯性大,低频启动力矩大,运行平衡;
3.变频器对电机进行监控,从而有效地保护电机的正常运转;
4.变频器动态响应快,保证了型材的成型质量和切割的精度,误差在±1cm
5设备采用变频器控制,简化原控制系统,操作简单,降低维护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