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电气AC100-C伺服主轴应用方案

楼主(2015-08-18):
一、概述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机床行业正朝着高精度、高速度、集成化的方向发展。主轴是直接带动工件进行旋转切削的主要工具,因此主轴的精度与效率直接影响加工件的精度、其表面粗糙度以及对加工件的切削效率。
二、系统方案
本文是基于伟创AC100-C主轴伺服驱动器在车床主轴上的应用。AC100-C作为主轴驱动单元,配合广数928TA2数控系统给定信号进行主轴调速与主轴定位控制,在同一台机床上完成车削与钻孔多道加工工序。
2.1工艺流程:
(1)机床启动,夹头夹紧,数控系统给定模拟量调速信号,主轴高速旋转,车刀进入工位,进入车削加工。
(2)车削加工完成后,数控系统切换信号,将速度模式转为位置模式控制,工件旋转到设定角度,动力头进入工位进行钻孔加工。
(3)依次进行其余5个角度的位置定位与钻孔加工。
(4)钻孔加工完成之后,再次转换为速度模式,进行第二次车削加工。
(5)车削加工完成,夹头松开,机床停机
2.2 系统框架图

2.3 I/O接线

三、调试方法
3.1 调试步骤
第一步:将电机铭牌参数输入F5.00—F5.11。
第二步:根据编码器安装方式,确定电机与编码器传动比例并将齿轮比输入F5.19,设置编码器分辨率F5.16为1024
第三步:将F5.12设置为1,进入自学习。
第四步:输入/输出端子功能码确认
第五步:将要定位角度换算成编码器(4倍频)值输入F9.06-F9.011。如果不知道确切角度,可以通过手动旋转主轴,检测编码器反馈值C-27,将其输入F9-06-F9.11。
第六步:根据定位效果,调增位置环参数F9.03、F9.04。
3.2 参数设置表

四、应用现场图片

五、AC100-C特点
(1)优秀的低频转矩与弱磁能力,满足机床主轴各速度段的加工要求。
(2)加减速响应快,定位时间短,提高了机床加工效率。
(3)主轴定位精度高,定位误差±1个编码器脉冲,充分满足客户需求。
(4)随机载波功能,有效降低机床震动及噪音。
(5)高防护能力,轻松应对各种严苛环境的挑战。
(6)成本优势,主轴系统由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编码器构成,与交流永磁伺服相比为客户节约了成本。

网友:
AC100-C
(1)优秀的低频转矩与弱磁能力,满足机床主轴各速度段的加工要求。
(2)加减速响应快,定位时间短,提高了机床加工效率。
(3)主轴定位精度高,定位误差±1个编码器脉冲,充分满足客户需求。
(4)随机载波功能,有效降低机床震动及噪音。
(5)高防护能力,轻松应对各种严苛环境的挑战。
(6)成本优势,主轴系统由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编码器构成,与交流永磁伺服相比为客户节约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