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脱水机工艺水平,高效节能?

楼主(2015-08-20):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简  介
脱水机包括分离机、离心机等,采用交流异步电机直接驱动,低速进料、高速脱水。广泛应用于造纸、染整、食品制药、制糖、化工等行业。
脱水机的主要部件是内胆,内胆四周布有小孔,待脱水的物品就放在内胆中。电动机通过皮带带动内胆高速旋转。于是产生很大的离心力,水分因此通过内胆上的小孔被甩出去,被收集后统一排出。
脱水机是工业主要设备之一,它主要通过离心力作用将固液分离, 一般由进料、洗涤、脱水、括刀、卸料等几个部分, 其中进料、洗涤、括刀、卸料等部分是通过电磁阀、气动阀控制,离心釜是实现固液分离的主要部件,由一台三相交流电机通过皮带传动。
根据工艺特点在开始阶段物料主要是固液混合物,刚起动时负载相对较大,当达到一定的转速时液体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由离心外侧流出,这样部分液体先被分离出来,随着电机转速的进一步提高,负载也相应减小。根据工艺要求,一般分为几个不同转速运行以达到分离效果。
目前的脱水机要满足不同材料脱水采用不同转速的需要,因此脱水机的转速必须可调,才能满足脱水工艺需要脱水机作为一种大惯性设备,带料重量可从几十公斤到几千公斤;同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要求启动停机过程快速,因此对驱动设备要求很高。
脱水机对变频器的技术要求有:
带载能力强,满足脱水机大惯性特点;
动态性能好,满足启动停机快速性;
限流能力强,避免变频器频繁报故障,影响生产效率;
制动能力强,可以在停机时制动旋转设备,节省抱闸装置;
可以进行多段控制,可以实现脱水机低速进出料、高速脱水的生产要求。
普传PI9000系列电流矢量变频器的特点
PI9000系列变频器是普传科技研发的一款高性能电流矢量变频器,具有V/F、无PG矢量和带PG矢量三种控制方式。适用于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和永磁同步电机,支持全面自学习与静止自学习,其中静止自学习可以在电机无法脱开负载的场合准确的学习电机的参数;具有上电外围设备安全自检,低频大转矩,逐波限流,多段速运行,定时控制等个性化功能,使电机运行更平稳,噪音更小。
调速范围:无PG矢量控制1:100;带PG矢量控制1:1000。
调试注意问题
根据脱水机负载特性,在调试时应注意:
1:脱水机负载起动转矩要求较高,可能出现起动困难的情况,这时可适当提升变频器的转矩补偿值,但起动转矩补偿不可太大,否则可能出现过流、过载等报警,若在加速中出现过流报警应适当延长加速时间;
2:脱水机惯性大,若要变频器按减速时间停车,必须加装制动单元,其制动电阻的选择变频器说明手册上都有,可根据操作手册选择,正常工作时制动电阻会因消耗能量而发热,可适当放大电阻的功率和制动动作时间。
3:一般脱水机安装在操作现场,多台变频器集中置于控制室内,如果现场与脱水机距离超过变频器的允许范围应采相应的处理措施,如合理分布主回路线与控制线、加装输出电抗器或滤波器,以防变频器输出电压的衰减,或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附录,普传PI9000系列电流矢量变频器在脱水机上的应用,具体参数设置:
参数号
功能介绍
参数值
F0.01
电机控制方式
1,带PG矢量控制
b0.00
电机类型选择
1,异步变频电机
F3.07
停机方式
1,自由停车
F0.04
频率源辅设
6,多段速运行设定
E1.00
0段速度设定0X
20,20Hz
E1.01
1段速度设定1X
50,50Hz
E1.02
2段速度设定2X
65,65Hz
E1.03
3段速度设定3X
80,80Hz
E1.04
4段速度设定4X
100,100Hz
F0.11
命令源选择
1,端子台控制
F1.00
DI1端子功能选择
12,多段速端子1
F1.01
DI2端子功能选择
13,多段速端子2
F1.02
DI3端子功能选择
14,多段速端子3
F1.03
DI4端子功能选择
15,多段速端子4
E1.19,E1.21,E1.23
0,1,2段加减速时间选择
3,第四组加减速时间
E1.18,E1.20,E1.22
0,1,2段运行时间
30,30秒
结束语
脱水机采用变频调速可以根据不同工艺要求进行调速,根据物料的不同可方便地选择多段速运行,同时采用变频控制实现电机的软启动,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变频器具有过流、过载、过压等丰富的保护功能,当负载或电机出现异常时变频器因故障停机并快速封锁输出,这样可及时保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