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VET6芯片的台达PLC产品技术方案

楼主(2015-08-31):
可以自主生产的PLC产品技术资料
台达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生产解决方案
台达编程控制器PLC生产资料技术方案转让
整合的通讯功能,内建1组RS-232,2组RS-485通讯端口,均支持MODBUS主/从站模式;
CANopen 1Mbps 通讯型主机,以及DVP30EX2:模拟/温度混合型主机
▲ DVP-ES2提供/32/64 主机,满足各种应用
▲ 32ES2-C 内置1Mbps CANopen通讯,结合新一代主机处理速度,以高抗干扰与省配线优势搭建现场设备。
▲ 程序容量:16k steps数据寄存器:10k words
▲ 高于同级PLC处理速度,LD:0.54μs,MOV:3.4μs
▲ 针对大程序容量,提供高效率处理能力,1k steps可在1ms内处理完成
▲ 提供最高100kHz的脉冲控制,可搭配各种运动控制指令 (如遮蔽、对标、立即变更频率等)精确应用于各种多轴运动控制中
▲ 多达4重的PLC密码保护,保护使用者的知识产权
应用范围:圆织机、电梯控制、包装机、送料机、电容剪脚机(步进电机控制)、食品加工机、景观喷水池、纺纱机、卷线机(张力控制)、输送带(转速控制)
------------------------------------------------------------------
变频伺服步进工控产品研发生产技术方案提供商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Shenzhen Erik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联系电话:高端1矢量3变频8技术2 伺服3 PLC 1步进3电梯7逆变4源码6转让4

网友(2015-10-20):
【导读】PLC产品根据适用范围及项目规划的不同,又分为小型、中型、大型三类PLC,各有用途。我们从这三大类型PLC产品来对国内外产品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对比说明。
伺服驱动器技术方案。

PLC技术在当代自动化项目工程实现中地位不断上升。现在我国工业自动化大规模转型,为国内外PLC厂商带来广阔的市场商机,那么国产与进口PLC产品竞争态势如何?
PLC产品根据适用范围及项目规划的不同,又分为小型、中型、大型三类PLC,各有用途。今天我们从这三大类型PLC产品来对国内外产品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对比说明。
国产品牌的plc在国内plc市场份额所占比例很小,一直没有形成产业化规模,中国目前市场上95%以上的plc产品来自国外公司。目前中国plc市场主要厂商为siemens、mitsubishi、omron、rockwell、schneider、ge-fanuc等国际大公司,欧美公司在大、中型plc领域占有绝对优势,日本公司在小型plc领域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本土企业在小型PLC市场已经取得大成绩。
小型PLC
目前小型PLC的技术源流主要分为日系和欧系,前者以三菱和欧姆龙为代表,后者则以西门子为首。而日系小型PLC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早,伴随我国轻工业的发展,以日系设计为主的原型机械不断引进,三菱、欧姆龙的产品也不断源源不断从进口而来。在之后的发展进程中,自动化巨头西门子在中国市场开始它的“侵略”,其代表性的小型PLC产品,S7-200逐渐现露头角,获得了很多大型OEM的青睐。到今天为止,从金额上看,西门子在小型PLC市场占据第一位,份额略超过30%。三菱仅随其后,约为四分之一。欧姆龙在11%强,台达则略过8%。
国内:在工业产业中,机械是命脉,而机械的命脉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小型PLC,在机械的使用中占有80%的使用率。PLC—可编程控制器,是在工业中应用最为广发的控制器。据统计,2011年中国的小型PLC市场销售额约为27.3亿(去税)。在我国的PLC行业,一些力量也已经在酝酿之中,大约有10-15家本地公司已经推出了小PLC产品。其流派也大约分为三到四种。中国小PLC市场的格局,看似稳定,但是变革的动力是充足的。
市场的需求已经明确指明了方向,那就是更加苛刻的性价比要求。在功能上,要适应中国制造水平的上升,对传动和运动控制的需求要有充分的满足。在价格上,则必须紧跟,甚至敢于领先这种下行趋势。
国外:小型PLC技术正如上文所提到一样,以西门子PLC为主。西门子小型PLC正式进入中国是在1997年前后,当时,SIMATICS7-200作为“德国制造”的小型PLC产品首次登陆中国。
在过去的10年内,西门子开始大力加大在这一新兴市场的投资。在2005年,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SNC)推出了S7-200CN产品,这也是西门子第一款中国研发及生产且只针对本地市场的小型PLC。在此之后,,西门子也在陆续推出了本地化的产品,譬如2011年发布的SIMATICSmartLine精彩系列操作屏、以及支持以太网的逻辑控制器LOGO!0BA7系列等。本地化制造不仅带来了更低的成本和价格空间,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对中国需求的吸纳和相应新品的研发过程。
中型PLC
目前,中型PLC领域是以西门子为一支独秀,在全球份额中占主导地位。中国市场中,西门子占中型PLC的65%的市场份额,主导地位明显。虽然国产品牌在国内市场还居于弱势地位,但是技术却处于上升阶段,本土产品中和利时及台达都相继推出中型PLC产品。代表性产品分别是和利时的lk系列与台达的ah500系列。
大型PLC
西门子、罗克韦尔、施耐德在大型PLC市场三分天下。罗克韦尔大型PLC业务在2011年的市场占有率为33.63%;施耐德作为大型PLC的老牌供应商,在大型PLC市场依旧占有一席之地,2011年的市场占有率为23.53%;西门子大型PLC在2011年市场占有率为21.70%。
大型PLC的目标用户在选用PLC时一般不会把价格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而是更关注产品性能、质量和品牌,对价格不是十分敏感,故日本产品很难进入该领域。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产品从一开始就是模仿日本产品,基本沿袭日本产品的技术路线,其在中国的市场策略、行业影响基本是步日本厂商的后尘,只不过比日本产品滞后一段时间。
全套伺服驱动器研发生产技术方案资料转让:
包括产品程序源代码 PCB文件 BOM物料清单  SCH原理图 开发文件等
有样机可供客户检测,可供研发、学习、生产使用。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产品特点: 高性能硬件平台:32bit高性能DSP。 调速范围宽:稳速运行的最高速度可达3000rpm,最低速度0.1rpm。 过载能力强:转矩可达3倍额定负载 高动态响应:速度环带宽可达500Hz,突加负载转速变化小。 位置控制精度高:动态跟踪误差小,高速下进行快速定位,无拖尾,停止时无抖动。 六种控制模式: 速度模式 位置模式 转矩模式 速度/位置切换模式 转矩/速度切换模式 位置/转矩切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