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维修保养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09-14):
一、保养规程、设备定期测试、调整规定

1)每半年或季度检查PLC柜中接线端子的连接情况,若发现松动的地方及时重新坚固连接;

2)对柜中给主机供电的电源每月重新测量工作电压;

二、设备定期清扫的规定

1)每六个月或季度对PLC进行清扫,切断给PLC供电的电源把电源机架、CPU主板及输入/输出板依次拆下,进行吹扫、清扫后再依次原位安装好,将全部连接恢复后送电并启动PLC主机。认真清扫PLC箱内卫生;

2)每三个月更换电源机架下方过滤网;

三、检修前准备、检修规程

1)检修前准备好工具;

2)为保障元件的功能不出故障及模板不损坏,必须用保护装置及认真作防静电准备工作;

3)检修前与调度和操作工联系好,需挂检修牌处挂好检修牌;

四、设备拆装顺序及方法

1)停机检修,必须两个人以上监护操作;

2)把CPU前面板上的方式选择开关从运行转到位置;

3)关闭PLC供电的总电源,然后关闭其它给模坂供电的电源;

4)把与电源架相连的电源线记清线号及连接位置后拆下,然后拆下电源机架与机柜相连的螺丝,电源机架就可拆下;

5CPU主板及I/0板可在旋转模板下方的螺丝后拆下;

6)安装时以相反顺序进行

五、检修工艺及技术要求

1)测量电压时,要用数字电压表或精度为1%的万能表测量

2)电源机架,CPU主板都只能在主电源切断时取下;

3)在RAM模块从CPU取下或插入CPU之前,要断开PC的电源,这样才能保证数据不混乱;

4)在取下RAM模块之前,检查一下模块电池是否正常工作,如果电池故障灯亮时取下模块PAM内容将丢失;

5)输入/输出板取下前也应先关掉总电源,但如果生产需要时I/0板也可在可编程控制器运行时取下,但CPU板上的QVZ(超时)灯亮;

6)拨插模板时,要格外小心,轻拿轻放,并运离产生静电的物品;

7)更换元件不得带电操作;

www.iacmall.com

网友:
给自己顶贴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