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的变频器通信指令

楼主(2015-09-24):
0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和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变频调速系统以其优越的调速性能开始成为调速领域的主导。而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也从以前的现场端子控制开始向远程通信控制方式转变。通过通信控制方式,可以将变频器放置在工作现场附近,而控制室却在离现场很远的地方,通过一根通信电缆发送指令,读写数据。这样不仅接线简单,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降低了线路中的电气噪声。更多资讯尽在中国电工网。

1 变频器通信指令与传统的RS无协议通信指令的比较
虽然两种指令在本质上都是基于RS—485无协议通信方式的,但是RS指令在一台可编程控制器同时控制多台变频器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在一个PLC的扫描周期里只允许有一条RS指令被驱动,同时这条RS指令中必须指明和PLC进行数据交换的变频器的站号,以及读写要求,当要求多台变频器同步启停,同步变频时,用RS指令必须使驱动条件依次有效,显然实现起来是很不方便的。而变频器通信指令在一个程序中可以多次使用,当驱动条件有效时,会依次执行被驱动的读写操作。即使两条指令同时被驱动,也会一条指令被执行,另一条指令被挂起等待,不会出错。
其次,利用RS无协议指令要考虑具体的协议内容。比如握手信号,站号,和校验等,程序较复杂,但变频器通信指令不用考虑协议的内容,只需给定站号和数据即可按要求自动进行读写操作,程序简单明了。

2 变频器通信指令的应用要求
2.1 型号要求
FX2N和FX2NC(V3.00以后)可以使用变频器通信指令控制A500,E500,S500系列的变频器,而FX3U和FX3UC可以使用变频器通信指令控制F700,A700,V500,F500,A500,E500,S500系列的变频器。注意:FX2N(FX2NC)和FX3U(FX3UC)所使用的变频器通信指令是不同的。
2.2 硬件连线
可编程控制器一端加一块FX2N-485-BD或FX3U-485-BD(要与所选的PLC的型号配套),然后用屏蔽双绞线按下图所示的方法接线。
注意:最后一台变频器上的终端电阻要拔到ON上,同时FX3U-485-BD上也要接100Ω的终端电阻。

3 变频器通信指令介绍
3.1 变频器的运行监视指令【FNC 270 / IVCK
IVCK指令是在可编程控制器中读出变频器的运行状态的指令,IVCK共有4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变频器的站号,取值0~31,三菱PLC最多可连8台变频器。第二个参数是变频器的指令代码,如H6F是读取输出频率,H70是读取输出电流,HFA是写入运行指令,HED是写入设定频率,HFD是变频器复位。第三个参数是读出值的保存地址。第四个参数是选择通信通道,一般情况下只用到通道1,所以写K1。
例: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3.2 变频器的运行控制指令【FNC 271 / IVDR
IVDR指令是通过可编程控制器,将变频器运行所需的控制值写入到变频器的指令,和IVCK相似IVDR也有4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变频器的站号。第二个参数是变频器的指令代码。第三个参数是读出值的保存地址。第四个参数是选择通信通道,一般情况下只用到通道1,所以写K1。
www.iacmall.cn 艾驰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