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灶具家电选购安装须知安全最重要

楼主(2015-10-23):
  厨房装修中,厨房灶具(http://www.shliangmao.com/)的安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它关系着我们的安全。那么应该如何安装厨房灶具才能既保护我们的安全,又让我们的烹饪变得更快捷呢?
  Part1:厨房灶具分类多选择要点需知道
  在市场里的灶具款式、功能特别多,所以在选择灶具的时候,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购,才能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
  一、了解灶具的分类
  灶具可以按照多种方式进行分类,比如按照使用气种来分,可分为天然气灶、煤气灶、液化石油气灶、电磁灶;按照灶眼分,可分为单眼灶、双眼灶、多眼灶等等多个类别。
  二、灶具选择要点
  1、根据小区气种选择灶具
  国内的灶具有天然气、液化气、煤气三种燃气来源,而天然气、人工煤气和液化石油气三类气体的热值、燃气压力各不相同,所以灶具会有不同的针对性。购买灶具前,需要先了解清楚小区使用的是什么燃气,避免买错产品。一般可以通过看灶具的产品型号来判断,如JZ-2Y-A的灶具,J代表家用,Z代表灶,2代表两眼灶,Y代表液化石油气。如果字母是R则代表人工煤气,Z则代表天然气。
  2、根据家庭烹饪习惯选择灶眼
  灶眼数量决定同一时间内可以进行几种饭菜的烹饪。如果要做的饭菜比较多,蒸饭、煲汤、炖煮、爆炒要一起操作,那灶眼的数量自然是越多越好。一般单眼灶具比较适合单身独居的人使用;双眼灶具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大部分家庭都选择双眼的;三眼及以上的则适合人口多或精工烹饪的家庭。
  3、选择合适的点火方式
  灶具的点火方式主要有两种,即电子脉冲式和压电陶瓷式。两种方式各有有缺,电子脉冲式需要在灶具底安装电池或外接电源,使用方便,快捷,点火成功率高,一般为90%以上;而压电陶瓷式不需装电池或外电,是通过按一次按钮,在压力作用下相互冲击产生高压电能,击穿电极间隙形成电火花,这种方式一次只能喷射一次电火花,点燃成功率在70%左右。如果是灶具使用率高的,宜选择电子脉冲式,使用频率低的,宜选压电陶瓷式。
  4、灶具面板材质选择
  灶具的面板材质一般有不锈钢、钢化玻璃以及陶瓷三种。这三种材质在外观、硬度、耐擦洗、使用寿命以及易清洁度方面都存在差异,一般来看,美观度:钢化玻璃>陶瓷>不锈钢;耐用度:不锈钢>钢化玻璃=陶瓷;易清洁度:钢化玻璃>陶瓷>不锈钢。业主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5、重视灶具的保护装置
  灶具如果没有保护装置,很容易因为意外,而造成燃气泄露,引发火灾、中毒等事故。因此在选购时,要特别重视灶具产品的这方面表现。一般,好的灶具都需具备自动熄火保护装置,在点火熄灭后自动切断气源;还应有煤气泄漏报警装置,一旦发生煤气泄漏,灶具可自动发出鸣声等。
  Part2:灶具安装要正确家居安全有保障
  相对来说厨房灶具的安全是我们不容忽视,而灶具的安装直接关系到日后使用的安全性,所以其安装方法要严格、准确。
  一、灶具常见的安装方式
  根据厨房的整体风格、预算等条件,不同人家可能选择的是适合不同安装方式的灶具产品。灶具按照安装方式来分,目前有三种,分别是台式灶、嵌入式灶以及一体式灶具。
  1、台式灶具
  特点:台式灶具款式老,价格便宜;摆在台面上,安装方便,不牵扯到二次进风的问题;但卫生死角多,清理起来比较麻烦;占用空间较大,影响厨房美观。
  2、嵌入式灶具
  可直接嵌入到橱柜台面上,占用空间小,方便清理;不过对于设计、安装要求较高,价格也相对台式更贵。
  3、一体式灶具
  是市场上比较高端、新型的产品,将灶具与排烟结合在一起,也可叫做下排式灶具。烹饪时,油烟直接通过下方排出,不会出现油烟四溢的情况。价格比较高,占有率较低。
  二、灶具安装要点
  1、灶具安装位置
  一般来说,灶具背面与墙净距不少于15cm,侧面与墙净距不少于20cm;若墙面属易燃材料,须加贴隔热防火层,防火层多出灶面两端及灶具以下部分应不少于10cm,多出灶具以上部分应不少于80cm;灶具与钢瓶间的最小的距离为1m,进气软管最长不应超过2m。
  2、灶具安装环境
  灶具要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厨房内,灶具下面及周围不要堆放易燃物品,易产生火灾隐患;厨房面积不应小于2平方米,室内高度不应小于2.2m;厨房与相邻房间应很好隔离,防止漏出的煤气相互串通。
  3、嵌入式灶具的安装
  台式和一体式的灶具安装都比较简单,嵌入式灶具安装较为复杂。而当选择嵌入式安装时,必须严格按说明书中关于安装位置、开孔尺寸的要求开孔,灶具安装位置四周有易燃材料时,必须采用隔热防火板;开孔尺寸的大小适当,不能造成台面对整机挤压或使面板承受灶体重力,特别是玻璃面板灶具;安装灶具时注意灶具面板四角不应受到硬物碰撞。
  Part3:厨房卫生健康事灶具清洁与养护
  厨房的灶具往往是做容易积聚油污的,清洗起来往往很难。清洗不干净不但会导致灶具损坏,也会留下卫生隐患。因此,清洗灶具的时候我们要讲究方法。
  一、灶具的清洁
  1、灶嘴灶架清洁技巧
  在清理灶嘴灶架的时候,应先将灶嘴灶架卸下,以软毛金属刷轻轻擦拭后,再以家用纸巾包覆住,并喷上一些清洁剂,等五、六分钟即可清洗。
  2、灶具油污清洁技巧
  灶具上很容易粘上油污,若用碱水洗,易洗掉油漆,若用清水洗又洗不干净,可以用黏稠的米汤涂在灶具上,待干燥后,米汤结痂,会把油污粘在一起,这样,只需用铁片轻刮,油污就会随米汤结痂一起除去了。当然也可以用较稀的米汤、面汤直接清洗,或用墨鱼骨擦洗,还可以用煮面条后剩下的热汤涂在其表面,过一会儿用布擦拭,再用水冲净。
  3、灶具汤汁清洁技巧
  炉上的残余汤汁应随手擦拭,若是炉子正热,可以用筷子夹着餐巾纸,伸进炉框下擦拭,不但方便,而且不怕烫手,随时都可以让炉子保持在干净的状态下;沾染在炉架上的污垢若是少量的话,可先用棕刷蘸水刷洗。洗好擦干水分后,再抹上一层薄薄的沙拉油,就可防止生锈,万无一失。
  二、灶具的保养
  灶具也有寿命,所以在日常使用中要多加注意和养护,才能保证安全。
  1、注意检查老化现象
  经常用肥皂水检查供气管道的接口处是否泄漏,橡胶软管是否完好,是否老化出现裂纹,一旦发现应及时更换。
  2、定时除污
  使用灶具的用户,要定期清理火盖上的火孔,防止堵塞并应经常清理炉头内的灰尘、蛛网等杂物。
  3、更换件以原装品为准
  灶具火盖等部件损坏后,一定要购买原厂产品,不能随意更换,以免造成燃烧状态不良。
  文章来源于网络,更多内容请点击:商用厨房灶具(http://www.shliangm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