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用提升机变频应用 优化系统更节能

楼主(2015-11-13):
矿用提升机变频应用  优化系统更节能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
提升机(well elevating conveyor/Elevator)是通过改变势能进行运输的大型机械设备,如矿井提升机、过坝提升机等。提升机一般指功率较大、提升能力较强的大型机械设备。
    矿井提升机主要由电动机、减速器、卷筒(或摩擦轮)、制动系统、深度指示系统、测速限速系统和操纵系统等组成,采用交流或直流电机驱动。
按提升钢丝绳的工作原理分缠绕式矿井提升机和摩擦式矿井提升机。缠绕式矿井提升机有单卷筒和双卷筒两种,钢丝绳在卷筒上的缠绕方式与一般绞车类似。单筒大多只有一根钢丝绳,连接一个容器。双筒的每个卷筒各配一根钢丝绳,连接两个容器,运转时一个容器上升,另一个容器下降。缠绕式矿井提升机大多用于年产量在120万吨以下、井深小于400米的矿井中。摩擦式矿井提升机的提升绳搭挂在摩擦轮上,利用与摩擦轮衬垫的摩擦力使容器上升。提升绳的两端各连接一个容器,或一端连接容器,另一端连接平衡重。摩擦式矿井提升机根据布置方式分为塔式摩擦式矿井提升机(机房设在井筒顶部塔架上)和落地摩擦式矿井提升机(机房直接设在地面上)两种。按提升绳的数量又分为单绳摩擦式矿井提升机和多绳摩擦式矿井提升机。后者的优点是:可采用较细的钢丝绳和直径较小的摩擦轮,从而机组尺寸小,便于制造;速度高、提升能力大、安全性好。年产120万吨以上、井深小于2100米的竖井大多采用这种提升机。
    矿井提升机是煤矿,有色金属矿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设备。提升机的安全、可靠运行,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效益。山西某煤矿井下采煤,采好的煤通过斜井用提升机将煤车拖到地面上来。这种拖动系统要求电机频繁的正、反转起动,减速制动,而且电机的转速一定规律变化。斜井提升机的机械结构示意如下图所示。斜井提升机的动力由绕线式电机提供,采用转子串电阻调速。
目前,大多数中、小型矿井采用斜井绞车提升,传统斜井提升机普遍采用交流绕线式电机串电阻调速系统,电阻的投切用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控制。这种控制系统由于调速过程中交流接触器动作频繁,设备运行的时间较长,交流接触器主触头易氧化,引发设备故障。另外,提升机在减速和爬行阶段的速度控制性能较差,经常会造成停车位置不准确。提升机频繁的起动﹑调速和制动,在转子外电路所串电阻的上产生相当大的功耗。这种交流绕线式电机串电阻调速系统属于有级调速,调速的平滑性差;低速时机械特性较软,静差率较大;电阻上消耗的转差功率大,节能较差;起动过程和调速换挡过程中电流冲击大;中高速运行震动大,安全性较差。
提升机采用变频调速的优点:
1、宽电网电压:±20%电网电压,从容应付不同的电网状况;
2、全新的双CPU硬件控制平台,控制性能大幅提升;实现恒转矩提升,不会因为网波动影响负载提升情况;
3、带负载能力强,启动力矩大,实现了电机的软启动;
4、可以实现电机无级调速,电流冲击小,加、减速过程平滑,大大减轻了机械冲击的强度;
5、易于与外部控制设备接口相结合,实现现场灵活的控制方式;
6、节能效果显著,尤其是在低速段节能效果十分明显。
普传PI9000系列变频器具有以下特点:
1、速度控制方式:无PG矢量控制(SVC)、有PG矢量控制(VC)、V/F控制;
2、对重负荷实现软启动和软停车,起动电流小,起动速度平稳,对电网冲击小; 死区补偿与自动转差补偿功能,实现低频0.25Hz下180%大转矩输出;
3、变频器的频率连续调节,分段预置,使调速更加方便、可靠,运行更平稳;
4、强大的通信功能,支持标准的RS485和Modbus,同时提供键盘远控功能;
5、多种运行控制及保护,如过流、过压、过载、欠压、缺相、短路等;
6、简易PLC功能,可实现最多十五段速度和八段加速度控制。
改造方案
    为克服传统交流绕线式电机串电阻调速系统的缺点,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改造提升机,可以实现全频率(0~50Hz)范围内的恒转矩控制。对再生能量的处理,可采用价格低廉的能耗制动方案或节能更加显著的回馈制动方案。为安全性考虑,液压机械制动需要保留,并在设计过程中对液压机械制动和变频器的制动加以整合。矿井提升机变频调速方下如图所示:
    现场使用的是绕线式电动机,在用变频器驱动时需将转子三根引出线短接。
方案实施
  斜井提升负载是典型的摩檫性负载,即恒转矩特性负载。重车上行时,电机的电磁转矩必须克服负载阻转矩,起动时还要克服一定的静摩檫力矩,电机处于电动工作状态,且工作于第一象限。在重车减速时,虽然重车在斜井面上有一向下的分力,但重车的减速时间较短,电机仍会处于再生状态,工作于第二象限。当另一列重车上行时,电机处于反向电动状态,工作在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另外有占总运行时间10%的时候单独运送工具或器材到井下时,电机纯粹处于第二或第四象限,此时电机长时间处于再生发电状态,需要进行有效的制动。因此采用能耗制动单元加能耗电阻的制动方案。
    提升机的负载特性为恒转矩位能负载,起动力矩较大,选用变频器时适当地留有余量。因此选用普传PI9000系列变频器。由于提升机电机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电动状态,仅在少数时间有再生能量产生,变频器接入一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就可以满足重车下行时的再生制动,实现平稳的下行。井口还有一个液压机械制动器,类似电磁抱闸,此制动器用于重车静止时的制动,特别是重车停在斜井的斜坡上,必须有液压机械制动器制动。液压机械制动器受原控制系统和变频器共同控制,机械制动是否制动受变频器频率到达端口的控制,起动时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设定值,例如2Hz,变频器TA、TB、TC端口输出信号,表示电机转矩已足够大,打开液压机械制动器,重车可上行;减速过程中,当变频器的频率下降到2Hz时,表示电机转矩已较小,液压机械制动器制动停车。紧急情况时,按下紧急停车按钮,变频器自由停机,液压机械制动器马上起作用,使提升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停车。
  提升机传统的操作方式为,操作工人坐在煤矿井口操作台前,手握操纵杆控制电机正﹑反转个三挡速度。为适应操作工人这种操作方式,变频器采用多段速度设置。变频调速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提升机工作过程
   提升机经过变频调速改造后,系统的工作过程变化不大。操纵杆控制电机正转三挡速度和反转三段速度。不管电机正转还是反转,都是从矿井中将煤拖到地面上来,电机工作在正转和反转电动状态,只有在满载拖车快接近井口时,需要减速并制动,提升机工作时序图如图4所示。
    提升机无论正转、反转其工作过程是相同的,都有起动、加速、中速运行、稳定运行、减速、低速运行、制动停车等七个阶段。每提升一次运行的时间,与 系统的运行速度,加速度及斜井的深度有关,各段加速度的大小,根据工艺情况确定,运行的时间由操作工人根据现场的状况自定。图中各个阶段的工作情况说明如下:
(1)第一阶段0~t1:串车车厢在井底工作面装满煤后,发一个联络信号给井口提升机操作工人,操作工人在回复一个信号到井底,然后开机提升。重车从井底开始上行,空车同时在井口车场位置开始下行。
(2)第二阶段 t1~t2:重车起动后,加速到变频器的频率为f2速度运行,中速运行的时间较短,只是一过渡段,加速时间内设备如果没有问题,立即再加速到正常运行速度。
(3)第三阶段 t2~t3:再加速段。
(4)第四阶段 t3~t4:重车以变频器频率为f3的最大速度稳定运行,一般,这段过程最长。
(5)第五阶段 t4~t5:操作工人看到重车快到井口时立即减速,如减速时间设置较短时,变频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起作用,不致因减速过快跳闸。
(6)第六阶段 t5~t6:重车减速到低速以变频器频率为f1速度低速爬行,便于在规定的位置停车。
(7)第七阶段 t6~t7:快到停车位置时,变频器立即停车,重车减速到零,操作工人发一个联络信号到井下,整个提升过程结束。
    以上为人工操作程序,也可按操作台自动操作程序工作。
    图中加速和减速段的时间均在变频器上设置。
结语
  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电阻上消耗大量的转差功率,速度越低,消耗的转差功率越大,使用变频调速,是一种不耗能的高效的调速方式。提升机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电动状态,节能十分显著,经测算节能30%以上、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另外,提升机变频调速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得到大大的提高,减少了运行故障和停工检修工时,节省了人力和物力,提高了运煤能力,间接的经济效益也很可观。因此,变频器在提升机上的应用是值得大力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