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x512控制器的两种模式产生的两种做法

楼主(2015-12-01):
  dmx512控制器(http://www.euchips.cn/DMX/)的两种恒流控制模式的开关电源,产生两种做法。两种做法,无论是原理,还是器件应用,还是性能差别,相当都较大。为什么这么说,看看下面的分析,你就明白了。
  原理
  第一种以现在恒流型LED专用IC为代表。这种所谓恒流IC做恒流,效果却不怎么好。其控制原理相对来说较简单,就是在电源工作的原边回路,设定一个电流阀值,当原边MOS导通,此时电感的电流是线性上升。
  其实此种恒流应该是一种限流,我们知道,当电感量不同的时候,原边电流的形状是不同的,虽然有相同的峰值,但电流平均值不同。因此,象这种电源一般就是批量生产时,恒流大小的一致性不太好控制。
  还有就是此种电源有一个特点,一般是输出电流是梯形的,即波动式电流,输出一般是不用电解平滑的,这也是一个问题,如果电流峰值过大,会对dmx512控制器产生影响。
  第二种恒流方式,叫做开关电源式。
  这种控制方式和开关电源的恒压控制方式相似。当输出电压高一点的时候,或低一点的时候,就产生一个比较电压,经过放大,去控制PWM信号,所以此种控制方式可以很精确的控制电压。
  这种控制方式,需要一个基准,还需要一只运放,如果基准够准,运放放大倍数够大,那么就定的很准。而这种模式控制的恒流,其输出一定得加电解滤波。
  两种恒流控制模式决定了使用两类不同的器件,一是从而决定了两种电路器件使用不同,性能的不同,成本亦不同。
  这种IC出来就只能用于dmx512控制器,很难用于其它的东西,只是因为LED对纹波要求极低。但因为是只用于LED,所以现在价格较高。
  文章来源于网络,更多内容请点击:dmx控制器(http://www.euchips.cn/D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