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9000 系列变频器在电梯(货梯)上的应用

楼主(2016-03-14):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
一、概述
电梯常见于高层建筑如住宅、商场、写字楼及工厂等,分为货梯和客梯。货梯作为货物转运可减少人力成本降低劳动强度、客梯作为载人可方便人们出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乘降设备。它主要由曳引机(绞车)、导轨、对重装置、安全装置(如限速器、安全钳和缓冲器等)、信号操纵系统、轿厢与厅门等组成。
最早的电梯采用直流曳引电机直流调速器,但直流电机故障率高的维护成本比较高;近代已逐渐被交流异步电机及变频器所取代。随着变频技术的发展目前电梯大多采用的矢量控制型变频器,它具备优良的低速转矩特性、动态响应速度快、电机参数自学习可以使电机与变频器更好的匹配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二、现场改造实例
揭西潜威电线厂。现场有两条新装的货梯,电梯的荷载重量都是3 吨,电梯本身自重1吨,楼层总共有3 层。曳引电机是变频三相异步电机,功率15KW、电机额定电流33A、额定频率35HZ,额定电压360V6 极电机。电机及曳引机规格型号如图。
普传经销商原先为该客户选配的普传PI7800 系列 018G3 的通用型变频器,没有配制动单元跟制动电阻,就到现场安装调试。安装配线如图。
变频器的运行信号、运行频率由控制器给定,同时变频需要输出一个运行信号跟一个故障信号到控制器。客户自行调试运行后、变频器跳“OC-P”,经电话与客户沟通调整参数后,机器能正常启动。不载货物机器能正常运行,电梯上升时电流达到39A左右,下降时电流约为14A左右。但一载上货物,变频器就拖不动负载了。运行一下即跳“OC-P”。与客户再沟通调整变频器转矩提升相关参数,F07=10F08=26,该变频器勉强能拖动负载,但使用中会经常跳故障、且停机平层不稳、下降时还会跳“OU”。
鉴于这种情况最终决定选用普传最新产品(基于DSP 的高性能矢量型变频器)PI9200018G3,并配置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再试一下做个对比。
变频器现场参数设置,如下:
按电机铭牌参数,

功能码

功能码值
说明
b0.00
电机类型选择为异步变频电机
b0.01
设置电机额定功率为15KW
b0.02
设置电机额定电压为360V
b0.03
设置电机额定电流为33A
b0.04
设置电机额定频率为35Hz
b0.05
设置电机额定转速为960rpm
b0.27
自学习选择为异步电机参数静止自学习
电机参数自学习后,

功能码

功能码值
说明
F0.00
无PG 矢量控制
F0.03
频率源主设为多段速运行设定
F0.11
命令源选择为端子台控制
F0.13
加速时间1 设为10S
F0.14
减速时间1 设为15S
F1.02
DI3 端子功能选择为多段速端子1
F1.03
DI4 端子功能选择为多段速端子2
E1.01
1 段速设为70%,即35Hz
E1.02
2 段速设为30%,即15Hz
其余参数为出厂值不变。
通过端子 DI1DI2 控制电机正反转;继电器输出1、继电器输出2 分别为故障输出信号和变频器运行中信号,送给上位机;电梯高速运行为35Hz,低速运行为15Hz。试运行,在停机时变频器报“03”故障(减速过电流)。查看电梯在停机时,是直接抱闸刹车停机,修改参数F3.07=1,变频器由减速停车改为自由停车,再试机正常运行。
点动测试电机的正反转方向、点动测试电机的高低速度是否合适。确定没问题后,开始运行电梯(满载,装了货物)。先用手动控制让电梯上升、从一楼直接上升到三楼,监控上升时变频的运行电流。启动运行后,电流平稳上升,最大瞬间电流为43A;之后,电流回到35A 左右。再测试下降,从3 楼下降到1 楼、电流在8A 10A 之间变化,电梯运行平稳。下降过程中,制动单元开始工作。监控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上升时为560V 左右。下降时,到630V 左右,制动单元开始工作,电压就保持在630V 左右,机器正常运行无过压现象。
手动运行后改为自动运行。让客户按常规操控运行一楼、二楼、三楼,让电梯自动停层。监控变频器的运行状态。整个运行过程中,变频器的各项监控数据都正常。但,客户反映电梯在启动时很平稳,但在高速变低速时出现急刹车、震动比较大。修改参数F0.14 减速时间由15S 减为5S, 多段速 E2.02(低速参数)=2020%)由15Hz 降为10HZ。再运行,监控电流电压没有明显变化,在上升时瞬间电流也在43A,正常运行电流在35A 左右。下降时,电压也很稳定,电梯运行正常,客户感觉满意。
通过整个的一个调试对比,说明普传PI9000 系列变频器低频特性突出、变频器性能更优越,对比之前客户用的7800 系列的变频器效果要好的多,PI9000 系列矢量型变频器更适合用于电梯这类负载,可以大胆地在该行业应用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