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RS设备远程监控系统的功能能否满足设备商的要求?

楼主(2016-03-25):
系统可实现设备的远程监控及综合管理,同时具有PLC在线编程及故障预警诊断功能,并且可同时容纳数十万数量级设备的接入。

网友:
设备介绍
HDRS设备云管理平台是一个集成设备信息管理,用户管理,证书管理,权限管理,故障预警,报表生成等众多强大功能的综合设备管理平台.使客户可以从被动式的售后模式转化为主动服务,多样化的新型售后体系。您与最终用户之间再也不会是”故障”与”维修”的关系。您可以实时掌握设备的健康状况,在设备出现故障之前及时处理,解决了客户的后顾之忧。同时平台提供的丰富数据可以作为一种增值服务为客户提供生产,管理,销售,等多种参考数据。同时也为您提供了设备优化,销售指导,生产销售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导。使您可以从传统需要支出高额售后服务费用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创造多项盈利点的新型售后服务模式。
功能介绍
a)系统控制台,可以对系统的实时状态及设备工作情况进行查看,同时系统为自动产生相应的图表展示各项指标的实时信息。
b)设备信息查看,可以查看到设备的注册信息,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它相关的信息。
c)实时状态,这里可以对每台设备的实时状态,故障情况,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控和管理。
d)设备及用户授权,为提高系统安全性,用户需要访问设备必须先进行授权操作,设备只有对用户进行授权之后,才能正常访问。
e)设备注册,当新增设备时,需要进入系统进行设备的注册后,才能正常接入,否则设备无法与服务器进行连接。
f)证书管理,用于管理建立连接用的加密证书,可以实现证书的生成,安全下载及其它相关管理功能。
g)计划任务,可以为系统设备计划任务,比如定时对设备进行检测维护和数据的采集等。
h)历史数据,实现对历史数据的查询,报表的生成等。
i)远程控制,实时监控现场设备状态及工作情况,可以对设备进行实时的控制。
咨询热线:0731-84821789
咨询QQ:2660788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