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DP)-ETH以太网转换器使用手册

楼主(2016-03-29):
概述:

MPI(DP)-ETH 是目前最流行的西门子S7-300PLC用以太网转换器,使用方便, 对用户完全透明, 无需在上位机和PLC中添加任何程序,安装后立即可以使用。它将西门子S7-300的MPI/DP协议转换为西门子Profinet协议(TCP/IP协议), 使其可以与各种知名上位软件 (如Wincc、组态王、力控、Intouch、KEPServerEX等) 实现远距离、高速(最高可达1.5M)通讯,并可以同时连接Step-7对西门子S7-300进行编程。它可以自动检测波特率。它可以通过Internet实现跨地域数据传送。 它与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处理器CP343-1功能相似, 可替代西门子CP5611、CP5613、CP5512通讯卡和西门子PC adapter编程适配器。

转换器图片:

一、硬件连接方式:

1)线型方式:即一台PLC(s7-300)和一台上位机(计算机),直接用交叉线(RJ45 网线)相连。

2)星型方式:即一台PLC(s7-300)和两台上位机(计算机)或多台PLC(S7-300)和一台上位机(计算机)或多台PLC(s7-300)和两台上位机(计算机),中间需加以太网交换机,用直联线(RJ45 网线)将交换机与各设备相连。

最常见的连接方式是线型。

二、ETH-MPI(DP)转换器的设置:

MPI(DP)-ETH 的参数设置是通过IE浏览器来进行设置的,此时与  MPI(DP)-ETH转换器相连的PLC要上电(注: MPI(DP)-ETH转换器是由PLC供电的,无需外接电源),同时要将MPI(DP)-ETH (DP)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线型用交叉线(RJ45 网线),星型用两条直联线(RJ45 网线)由交换机连接到  MPI(DP)-ETH和计算机];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192.168.1.222就可进入  MPI(DP)-ETH的主菜单,用鼠标点击[参数设置/显示]进入设置画面:

三、STEP 7连接设置:

1、ETH—MPI(DP)驱动下载与安装:确定在你的系统中(windows XP 或 windows2000)要有西门子的 set the PG/PC interface (设置 PG/PC 接口)软件,ETH-MPI 软驱动才有效。

下载完成后解压,运行 MPI(DP)-ETH _SETUP

然后选[install安装],完成后,你就能在西门子的 set the PG/PC interface中找到 ETH-MPI(auto)、ETH-MPI、ETH-DP三个驱动选项,

插MPI口的时候应选择ETH-MPI,插DP口的时候应选择ETH-DP,ETH-auto则可以自动识别MPI/DP口和波特率,所以建议使用ETH-auto驱动。

2、打开 SIMATIC-->step7-->设置PG-PC接口

2、选择 ETH-MPI(AUTO) ,然后点击 Properties..(属性),在ETH-MPI(DP)转换器的IP地 址中填入192.168.1.10 。

3、可通过[在线测试]按钮测试填入的IP地址是否与ETH-MPI转换器完全一至。如果不能与ETH-MPI(DP)正常通讯,需在IE浏览器中键入 http://192.168.1.222 来查ETH-MPI(DP) 转换器的IP地址 ,然后修改"设置PG-PC接口"中 ETH-MPI的IP地址。

4、选择[确定]按钮保存设置,之后使用您就可以通过Step 7对西门子S7-300进行编程了。

三、Wincc连接设置:

注意事项:1、经常有客户说数据刷新慢,这主要是因为客户将数据刷新设置为【根据变化】,正确设置为250ms或500ms或1s,如果客户错误的选择了【根据变化】,则数据刷新周期变慢为5s~10s,而不是变量一发生变化就立即刷新!切记!

2、wincc中的TCP/IP驱动的属性设置请按下图将缺省的选项v去掉!

1、变量管理→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系统参数→单元,将“逻辑设备名称”选为:TCP/IP(Auto)→XXX(计算机的网卡名)。

2、变量管理→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加入“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名字为NewConnection_1,将其属性打开-→连接 参数:S7网络地址:IP地址=MPI(DP)-ETH 通讯转换器的IP地址,如(192.168.1.10);机架号=0;插槽号=2之后在NewConnection_1中加入新的变量。

注:此处一定要选择TCP/IP驱动,不要选择其他任何驱动!

如果还想连接另一个MPI(DP)-ETH (DP)通讯转换器,只要再加入NewConnection_2,S7网络地址::IP地址=另一个MPI(DP)-ETH 通讯转换器的IP地址,如(192.168.1.12);机架号=0;插槽号=2 。

.....

最多可加32个MPI(DP)-ETH (DP)通讯转换器。

如果想将以前用MPI定义的变量改为TCP/IP驱动的变量,请先做好备份,然后将MPI→NewConnection中变量全部选定(用Ctrl+A),剪切,选定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NewConnection_1 鼠标右键→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