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伺服电机的功率?

楼主(2016-04-27):
        伺服电机的功率在选择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1.如果电机功率选得过小.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现象,造成电机长期过载,使其绝缘因发热而损坏,甚至电机被烧毁。

        2.如果电机功率选得过大.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现象,其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不高,不但对用户和电网不利。而且还会造成电能浪费。

        要正确选择电机的功率,必须经过以下计算或比较:

        P=F*V/1000 (P=计算功率 KW,F=所需拉力 N,工作机线速度 M/S)

        对于恒定负载连续工作方式,可按下式计算所需电机的功率:

        P1(kw):P=P/n1n2

        式中 n1为生产机械的效率;n2为电机的效率,即传动效率。

        按上式求出的功率P1,不一定与产品功率相同。因此,所选电机的额定功率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此外.最常用的是类比法来选择电机的功率,所谓类比法,就是与类似生产机械所用电机的功率进行对比。

        具体做法是:了解本单位或附近其他单位的类似生产机械使用多大功率的电机,然后选用相近功率的电机进行试车。试车的目的是验证所选电机与生产机械是否匹配。

        验证的方法是:使电机带动生产机械运转,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机的工作电流,将测得的电流与该电机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进行对比。如果电功机的实际工作电流与铭脾上标出的额定电流上下相差不大,则表明所选电机的功率合适。如果电机的实际工作电流比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低70%左右.则表明电机的功率选得过大,应调换功率较小的电机。如果测得的电机工作电流比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大40%以上.则表明电机的功率选得过小,应调换功率较大的电机。

        实际上应该是考虑扭矩(转矩),电机功率和转矩计算公式。

        即 T = 9550P/n

        式中:

        P — 功率,kW;

        n — 电机的额定转速,r/min;

        T — 转矩,Nm。

        电机的输出转矩一定要大于工作机械所需要的转矩,一般需要一个安全系数。

        机械功率公式:P=T*N/97500

        P:功率单位W

        T:转矩,单位克/㎝

        N:转速,单位r/min。

        快易优自动化选型大全平台免费给客户提供伺服电机选型方案,包括三种连接装置、四种运动曲线、五种利用率比较、六种运动装置、专业转矩转速曲线。客户可以多品牌的选择电机,选出的结果更加精准和专业,欢迎前来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