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线机控制器的2个PLC之间能用无线方式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16-06-22):
我们是生产电线电缆设备的公司。以前在制作绞线机时,机器控制采用集电环传输,进行内外两个PLC之间的通讯,进行PLC之间的数据交换。
两个PLC,一个安装在有旋转绞弓的船体上(内部PLC),一个安装在机器外的控制柜内,早先方案是PLC间的通讯连接线通过集电环碳刷传输进旋转绞弓内的PLC。现在生产使用中发现此种传输方式不稳定,通讯滞后现象也很严重。控制系统从主轴上读取设备运行参数时,传统的方式也是通过电滑环进行数据传输,由于电滑环是随着主轴高速旋转,磨损问题不可避免,需要频繁更换,从而导致生产停机,损失巨大。
现在我们想改为无线方式进行PLC间的通讯(三菱FX3U系列PLC),不知有没有适用于绞线机的这种通信方案?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哪种协议?根据楼主描述的现场情况,建议不要采用三菱专用的N:N协议,最好是采用Modbus协议,可靠性方面还是Modbus协议比较好些。
你这种场合使用的话抗干扰能力一定要过硬,其实工业的无线传输器最重要的还是稳定性,你可以试一下DTD435M,简单实用,不用编程,主要是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不错!
PLC无线通讯专家 138928314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哪种协议?根据楼主描述的现场情况,建议不要采用三菱专用的N:N协议,最好是采用Modbus协议, ...

DTD435? 可以具体说下吗?你用过吗?怎么样?

网友A:
DTD435M能与三菱PLC、组态软件、人机界面、触摸屏、测控终端等工控产品组成无线测控网络,实现西门子无线N:N协议、无线MODBUS协议的组态,为工业测控领域提供了中短距离无线通信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大大节省了系统集成商现场调试和售后维修服务的费用。
    DTD435M工业级无线数据通信终端可以直接替代RS232\RS485等传统有线方案,彻底解决有线方案施工繁琐、设备后期维护成本高难题。
      最关键的是,DTD435M它可以(1)满足3台以上FX2N PLC之间主从组网,符合三菱N:N协议;(2) 实现PC工控机组态软件与PLC之间无线通信,符合Modbus RTU协议;(3) 实现触摸屏与PLC之间无线通信,符合Modbus RTU协议;(4)支持三菱FX系列、台达和汇川PLC专用无线下载,实现无线调试程序。
      http://www.dataie.com/proshow43.html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看看……

还有之前一些三菱PLC无线通讯实例,在这也分享给你,可以下载了解……

PLC无线通讯专家 138928314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DTD435M能与三菱PLC、组态软件、人机界面、触摸屏、测控终端等工控产品组成无线测控网络,实现西门子无线N: ...

多谢,我去看看, 另外你上传的资料有密码,能否告知?

网友:
不好意思,解压密码dataie
PLC无线通讯专家 13892831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