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Y10 三菱Q系列输出模块

楼主(2016-07-08):
QY10面价价格为2190,以下对QY10产品规格进行详细说明。
QY10参数说明:三菱Q系列PLC的输出模块,240VAC/24VDC,16点,无保险丝 ,触点输出模块。
三菱Q系列输出模块QY10规格详细说明:
[输出类型]  触点输出模块
[输出点数] 16点
[隔离方法]  继电器
[额定切换电压]  24VDC 2A(电阻负载)/1点 8A/1公共端
[额定切换电流] 240VAC 2A(cosФ=1)/1点 8A/1公共端
[最小切换负载]  5VDC 1mA
[最大切换负载]264VAC 125VDC
[ON->OFF响应时间]  10ms或更短
[OFF->ON响应时间]  12ms或更短
[最大切换频率] 3600次/小时
[电涌抑制器]  无
[保险丝]   无
[介电耐压电压]2830VAC ms/3个周期(海拔2000m (6557.38英尺))
[绝缘电阻] 由绝缘电阻测试仪测出10MΩ或更高
[抗扰度]
  通过1500Vp-p嗓声电压、1μs嗓声宽度和25至60Hz嗓声频率的嗓声模拟器
  第一瞬时嗓声IEC61000-4-4: 1kV
[防护等级]IP1X
[公共端子排列] 16点/公共端(公共端子:TB17 )
[I/O点数]  16(按16点输出模块设置I/O分配。)
[运行指示器] ON指示(LED)
[外部连接]18-点端子排(M3*6螺钉)
[适用线径] 芯0.3至0.75mm2(外径最大2.8毫米(0.11英寸))
[适用夹紧端子] R1.25~3(不能使用带套管夹紧端子。)
[5VDC内部电流消耗] 430mA(标准:所有点ON)
[外形尺寸(H*W*D)]  98*27.4*90 [mm]
[重量]0.22kg

QY10 http://www.fx-plc.com/qplc/54472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