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机的工作原理、分类及操作规范

楼主(2016-08-15):
端子机指的是电线加工要用到的一种机器,它把五金头打压至电线端,然后再做导通。打出来的端子不用焊接就能连,方便使用.

概述

端子机指的是电线加工要用到的一种机器,它可以把五金头打压至电线端,然后再做导通。端子机打出来的端子通常是为了连接更方便,不用去焊接便能够稳定的将两根导线连接在一起,而在拆的时候只需拔掉就可以了。

工作原理

1、(步进原理)马达不停的在转动。内裏有一个断电器带离合的,每动一下就是一个标准的“O”出来,是最常见的。
2、出现了伺服器带的(静音式)端子机,他的运行原理和上面又不一样,只是给伺服器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再传给马达,行成一个动作。
3.端子压接以及优良质量产品

分类

端子机可以分类为全自动端子机、连剥带打端子机、超静音端子机、气动端子机、接线端子机、电脑线自动剥皮打端机、插针机端子机、金线端子机等。
一、全自动端子机可分为: 1、全自动单头压着端子机(采用plc或者单片机控制,该类型的国产设备可实现每小时约5000pcs的线材裁剪、剥皮、单端压着端子,可自动检测端子压着品质,在国内市场上比较受欢迎)
2、全自动单头压着单头扭线沾锡端子机(采用plc或者单片机控制,该类型的国产设备可实现每小时约4000pcs的线材裁剪、薄皮、单端压着端子,单端扭线+粘助焊剂+沾锡,可自动检测端子压着品质,是目前国内市场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端子机之一)
3、全自动双头压着端子机(采用plc或者单片机控制,该类型的国产设备可实现每小时约4500pcs的线材裁剪、薄皮、双端压着端子,可自动检测端子压着品质,精度极高)
4、全自动并线打端子机。(采用plc或者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提供动力,生产过程无需人工参与,生产效率高,该类型的国产设备可实现每小时约7000pcs的线材裁剪、11000pcs的端子压着,期中3500pcs为并线压端子,7500pcs为单线压端子,可自动检测端子压着品质,具有上述三种全自动端子机的功能,是目前国内市场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端子机之一)
二、连剥带打端子机
连剥带打端子机属于半自动机型。顾名思义,其具有自动剥皮、压着端子的功能,但需要人工进料,人工控制脚踏电源开关才能进行工作,生产效率高,价格低。
三、超静音端子机
伺服器(变频器)带的端子机,属于半自动机型,需要人工进料,人工控制脚踏板电源开关才能进行工作。与连剥带打端子机工作原理相似,但不具备自动薄皮功能(一般与电脑裁线机配合使用),工作耗能低,价格低廉。

检验

检测端子是否合格,需要通过端子截面分析仪,过程分为:
切割----磨抛----电解(腐蚀)-----观察
1、剥皮开口长度不一:
  导致开口不一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如送线轮压得过紧或松;这时候你只需要用滚线轮微调件调整两轮之间空隙以至线材不压扁和太松打滑。如果是因为切剥刀切入太浅或太深;那么我们就用切刀深浅调节件来调试刀口到适当位置,以不伤铜丝且能顺利脱落胶皮为准。如果还是开口不一的话,那就直接更换新切刀片。
2、压着端子露铜丝不均:
  检查枪型摆臂导管是否与线材相附合;端子机刀口是否与摆臂导管相对直;端子机辅助压块是否松动;检查端子机与自动机之间的距离有无变动。
3、端子机无法启动运转或运转中停止:
  无法启动或者运转中停止,首先要坚检查是否有无电流输入及6KG气压以及有无线材或某运转部位卡住;还有检查端子机有无信号连接或电源连接而导至端子机器不压着。
4、端子机的电子线切断长度不一致:
  可能是切线刀口磨损或刀口刃;碰到这样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更换新切刀。也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送线轮压得过紧或过松;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滚线轮微调件调整两轮之间空隙以至线材不压扁和太松打滑。

日常保养

端子机的保养分为日常保养和二级保养。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日常保养方法。
平日里对端子机的保养可以依照以下步骤进行:
1、通常端子机冲压导向轨须1—2小时加一次机油润滑,加油孔在端子机顶部,每次加油不要过多,2-3滴为宜;
2、操作人员每天须清洁机器,以便除去机器表面的杂物灰尘以及多余的油污;
3、最后端子机主速轴承须每周加黄油:打开端子机后盖→拆掉从动皮带轮卡簧→拆掉皮带轮→打黄油(均匀涂于高速轴承表面)→复原(注:拆卸皮带轮过程中,应注意轴承滚珠遗失)。

操作规范

作业步骤
1、打开端子机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
2、留意机器内外部有无明显异响,若有暂停作业,请机修人员判定是否需要维修。
3、选刀装刀:由指定人员操作,装刀之前必须进行手工比对所选刀片是否配套,对比无误后方可装刀,装刀完成后,必须使用手摇测试,首先关闭端子机电源,按下调摸钮,使用专用板手摇动主从动轮,使端子机冲压行程至最大,如手摇不动,则考虑是否压力过大或其他问题,检查调试至 OK。作业前需对各锁紧螺丝做相应检查并确认无松动。
4、装料:装上需要打的端子,使用内六角板手调节进料压板,使端子可以轻松通过,目测送料位置是否适宜,若不行,进行调节,使用内六角板手松开送料器锁紧螺丝,拧动调节缧杆进行调节,直至最佳状态,然后锁紧送料器锁紧螺丝,开始作业。
5、测试拉力:调机OK后,取废料线材试打,进行拉力测试,主要参照值见《拉力测试对照表》具体操作方法如下,按下拉力测试归零键调至归零,将需测的端子线材夹好,进行测试,若所测拉力不在标准范围内,请机修人员重新调节,直到达到标准值为止。
6、试产10PCS送IPQC进行首件确认,检验OK,方可进行批量生产,生产过程中操作员必须自检所打端子是否有包胶,吊颈等不良,并每隔1小时进行一次端子拉力测试。
7、生产完成后整理好良品、废次品,并清理干净机台周边的环境卫生。

注意事项

1、作业过程中,若机器出现异常,先关掉电源,并及时请机修人员进行维修调试。
2、非指定人员严禁私自调试或拆装机器零部件。
3、作业中,机器电源未断开,禁止手指或身体任何部位进入冲压范围,以免造成工伤事故。
4、作业中,若需要离开工作岗位,必须关闭电源方可离开。
5、更换端子时,必须先断开电源,再进行更换作业,严禁在机器运作中进行更换。
6、作业中,若有端子卡在刀模内,必须用剪刀或挑针清除后,再继续作业。

建亚电子/台湾灿达HR (Joint Tech Electronic)是集连接器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一体的专业灿达连接器(HR Connector)制造型企业,产品有环保无卤电子连接器、线对板连接器、板对板连接器、线对线连接器、小间距FFC/FPC连接器及连接器模具研发制造,连接器厂家(灿达电子)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专案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