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了】台达PLC可以实现无线下载程序!

楼主(2017-07-06):
台达PLC程序远程无线下载
前两天需要修改下一个台达PLC的程序,但是PLC已经在现场了而且是放在高台上的,调试起程序来不太方便。平时这个PLC和控制室电脑之间用的是无线通讯方式,通过一对儿无线通讯终端来完成数据传输。
我突然想到,也许可以用这对无线通讯终端来完成对台达PLC的程序无线下载。之前一直用三菱的PLC这么做过,我想台达的PLC也能这么实现。如果可以无线下载,那改程序就简单多了。
说干就干,我先自己试验了下台达PLC程序的远程无线下载的可实施性。折腾了2小时就成功了。很不吝啬的来分享下,调试和搭建过程。
设备搭建:
在电脑上打开台达PLC(DVP16ES200R)编程软件 Delta WPLSoft,用USB转RS232数据线连接一台无线通讯终端,这个终端可以自动识别RS232端口。
如图所示▼
另一边的台达PLC先连接上RS232编程电缆,然后再接一根RS232交叉线,以确保程序可以顺利的传输给这边无线通讯终端的RS232端口。
如图所示▼
搭建完成的示意图
如图所示▼
调试方式:
我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用一秒的脉冲M1013来触发输出继电器Y0(蓝框所示)。全部电器通电后,运行程序对远端的PLC进行下载。观察Y0是否以一秒的频率在闪烁。或者看连接PLC的无线通讯终端的红灯是否闪烁。
成功写入程序显示如下▼
后记:
之所以觉得台达PLC能实现程序的远程无线下载,主要是我原来在三菱PLC上实践过。众所周知台达PLC与三菱PLC非常类似,软件上肯定不会差太多。而且我用的无线通讯终端是三菱PLC专用的,这又进一步坚定了我的想法。

PLC无线通讯专家 13892831469

网友:
http://www.dataie.com/jszxshow264.html  《台达触摸屏和PLC的无线通讯实例》

PLC无线通讯专家 13892831469